加工中心飞刀盘飞工件表面刀纹明显什么原因?

楼主(2014-10-22):
加工中心飞刀盘飞工件表面刀纹明显什么原因?转速调高过,进给也调快调慢过…

网友:
是不是主轴有点歪啊

网友:
造成你这种问题的原因很多,你最好上图,并写你的切削参数

网友:
排除机床精度的话,一般就是你刀片没上好,或刀片质量不好,高低不同,刀片底面小平面不平等

网友:
同意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