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倒角不准确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请教一下,使用数控车床进行外圆倒角时,程序设定倒角15°,但加工完以后倒角基本为16°。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哪来的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A:
那你给14度就O了

网友(点评):
加减法,简单而有效。赞一个

楼主:
现在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主要是机床是刚买的,得找设备的原因啊

网友:
没带刀尖半径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直线不用半径补偿,不会影响斜率的。
楼主是什么厂家的设备。某些车床,中托板镶条出厂调整不是很好的 ...

哥们 有空试下在说  谁说半径补偿不会影响斜角   你用个R0.8的刀车个30度的角  在量下是多少度,   这种问题 我的确是碰到过的

网友(点评):
你做数控多久了 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网友:
和你用普通车床小拖板加工不同 不是做平行运动.  数车是两轴运动  从开始加工到实际上完成加工的可能是刀尖R0.8上的N个点。要不拿把R8的刀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就试试,我刚看图,好像真不会哟,
广数980TDC说明书PDF第163页,实际139

拜托,  就复制一下  就肉眼瞧下 好像 大约 也许是平行的? 呵呵  你要有设备车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给14度就O了

大侠强人~

网友:
把程序放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