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小尺寸孔,孔型偏大,求救

楼主(2014-10-22):
    自己改装了一台雕刻机,用的仿广数的系统,cimatron编程,我用0.5mm的刀,加工3mm的方孔,方孔竟然偏大0.4,加工10mm的孔缺不差,转速大概7,8000.进给350,同样的材料和图形,拿电脑+维宏的卡,jd软件编,加工出来没有问题。

网友:
你检查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应该就是机床方面的问题了,机床应该没有光栅吧,是不是惯性导致的?

楼主:
我就害怕惯性,但是我进给应该算不快。
程序怎么检查啊  cimatron用环绕切削,刀路自己生成的。

网友:
同一台机床和刀具??

那就是编程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