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好,还是加法好?

楼主(2014-10-22):
最近遇到个小困惑,说出来请大家各抒己见,指点下迷津,顺便解惑:

就是假如做一个生产线,各种配置是选最好的,然后在不影响生产效果的情况下,慢慢换配置低的配件好呢?还是都选一般的,在慢慢的更新换代最好的配件好呢?钱先不考虑,考虑生产的稳定以及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当然全部都选最好的配件长时间可能不能承受),那么问题来了:

好,为什么?
不好,为什么?

网友A:
初次开发新设备,首要目的是要设备成功开发,并能达设计要求,所以东西尽量选好的。
样机开发完毕,为了降低成本,可以先在不重要的部位用一般品牌的代替,并实验运行,没什么状况的话就改成一般的。

不过,以上的套路也许就是很多设备越做越差的原因吧。

网友(点评):
“底线”确实很难把握,只掌握在BOSS以及市场环境手中。

网友:
       配件差了,开始可能还是很正常运转,以后就难说了,可能问题百出,后悔莫及。

网友B:
应该选后一种吧!综合效益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次开发新设备,首要目的是要设备成功开发,并能达设计要求,所以东西尽量选好的。
样机开发完毕,为了降 ...

只要有底线,就问题不大.

网友:
我感觉你没发现其中的细节问题,所以你困惑,建议你多了解一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选后一种吧!综合效益更好

这样的就会出现有问题了,找不到关键因素,因为可影响的因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