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配法,继续深入探讨

楼主(2014-10-22):
看了"小西行长的"修配法【一种简单的修配法计算方法,原创

我也来说说。内容绝对手打。

修配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书本上只是简单地提到了下,所以感觉也不会太复杂吧.
看了小西行长的关于修配法的阐述,我感到头晕,这东西咱就这么复杂了呢?
下面说说自己的理解吧.

首先要感谢小西行长的这组图片,从图(一)中能看到组成尺寸链的各环的分布情况,这里就先从行长的思路说起.

条件:  封闭环----A0=0 (+0.01/0)
       组成环----A1=50,A2=10,A3=40
      要求根据封闭环的要求范围,确定各个组成环的公差范围

1.       1.采用修配法,确定修配环为A2,组成环按经济加工精度加工,A1给公差0.1,入体原则分配后为A1=50(0/-0.1)   A2给公差0.05,入体为A2=10(0/-0.05),   A3给公差0.1,入体为A3=40(0/-0.1)

2.       2.规定要求的封闭环为A0,实际的封闭环为A0’,

3.       3.由1中给出的各组成环的尺寸公差,求得实际的封闭环A0’ = 0(+0.1/-0.15)

4.       4.画公差带图

5.结论: 根据图中所示信息,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修配环的公差定在A2=10(0/-0.05) 范围内的时候,实际封闭环的公差带如黄色,当实际封闭环尺寸出现在1段时,那么A2无法修,直接报废,当出现在2段时直接合格,当出现在3段时则需要修配, 修配量根据实际测量值来定,最大的修麿量为0.1-0.01=0.09,即9个丝.

6.思考: 到这里似乎没问题了,A2就这样了,但是再想一想,修配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给定的经济公差范围内,尽可能不修,尽可能地少修,而修不修,修多少,是否可修是由装配后的封闭环公差带大小及位置决定的(黄色区域的上下位置及高度),而决定封闭环位置及公差带高度的不正是各个组成环的公差吗,当组成环A1,A3的公差都按经济精度固定了的时候,那么影响封闭环公差带位置和大小的不就只剩下A2了么.

7.       7.结论:A1,A3公差确定时,A2作为修配环影响封闭环公差带的位置和大小,A2的公差影响大小,A2的偏差影响位置,要保证没有报废,想到把实际公差带往上提,要保证尽可能地不修,则把实际公差带的下偏差与要求的公差带的下偏差对齐,要保证尽可能地少修,则把实际公差带的大小降低(通过自己定义公差值,但这里要考虑经济加工精度),经过思考后,我们脑海中有了这样一幅图.

8.计算:上图中的黄色公差带就是我们想要的装配后的实际公差带, 根据图反过来重新定义组成环A2的上下偏差(这里公差就按照之前规定的经济公差0.05,当然也可以自己变)
未分析前定义的各尺寸A1=50(0/-0.1) 减环
                                 A2=10(0/-0.05) 增环
                                 A3=40(0/-0.1) 增环

分析后定义的各尺寸  A1=50(0/-0.1)减环
                                 A2=10(x/y)增环
                                 A3=40(0/-0.1)增环
由封闭环下偏差=所有增环下偏差之和-所有减环上偏差之和
0=y-0.1-0,  y=0.1  由于公差为0.05,则x=0.15
则A2=10(+0.15/+0.1)
最后确定A1=50(0/-0.1)   A2=10(+0.15/+0.1)   A3=40(0/-0.1)    A0’=0(+0.25/0)
预备修配余量TK=0.24

9.扩展:这里再改变A2的制造公差,例如从0.05变到0.1,只是增加了修配余量.在满足经济精度时尽量减小修配余量是指导思想.

网友:
第一:首先我的承认我的错误哈!我在第一次计算封闭环时把A1想成50(+0.1/0)了,所以得出A0=(0.25/0)了,现在就在这里改过来哈!A1=(+0.1/0)
第二:在最小修配余量的确定上,指导思应该是保证有足够的修配余量吧!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按楼主所示方法,存在装配上不需要修配A2即可以满足封闭环的情况,这在计算上是行的通的,而在实际中就很难办了,我们想想垫片A2没修配前是按经济制造公差确定出来的,经济制造公差在现实中等于什么了,就是说这个垫片表面粗糙度比较差,形状和为位置公差都不好了,如果这种垫片直接装在机床尾座下面,可怕不太靠谱了,想想嘛!表面太粗糙了,这螺栓一预紧了,垫片的厚度就容易改变了,虽说改变很小,不过针对1丝的公差来说也不小了。这个垫片的平行度与平面度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垫片上下表面的平行度太差,尾座轴线和机床主轴轴线在高度方向上就存在角度偏差了,虽说这个时候两个顶尖的的尖是顶着的。根据上面说的一二,肯定一点,这个修配法是一定要留有足够的修配余量的。最小余量为多少呢?这个得看实践经验,有给0.2的或者0.1的,这个嘛就不讨论了。

网友(点评):
恩,行长这么一说再看图二就明白了,真是犹如醍醐灌顶啊,谢谢

网友:
既然是修配了,就是最后总装那个人比较重要

网友(点评):
恩,这个是的,修配大多时都是磨那么一点的,但是我们还得留有合适的余量和给别人动手的机会不是

网友:
大侠,我也说下我的一些看法。修配,经常用于小批量、高精度产品的加工制造中。通常在修配产品前,先通过极限偏差的方式计算出修配余量,当然具体的情况有时需要调整的,不能光靠理论就能解决的,需要一定的实践经验。修配属于装配的一种方法,在高精度产品的装配中,经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产品在修配的过程中,其实会产生一定的加工变形,针对装配精度极高的产品时,修配时需要考虑到这一点,留出修配余量,然后热处理去应力,继续二次修配;当然在装配精度、零件精度一般的情况,通常可以采用极限偏差的方法先计算出修配余量,这仅仅需要一定的产品加工工艺知识。

网友(点评):
恩,你说的很对啊,高精度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的,理论在帮助选择修配环公差及上下偏差上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对于低精度时往往用极值法就可以了.但这里的装配精度达到0.01,所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西行长

居然有人这个详细的回复!我感到很高兴啊!看来这个问题我的仔细解释一篇!当然这里面好多都掺杂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当学生时才看的了,不过我很相信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人这个详细的回复!我感到很高兴啊!看来这个问题我的仔细解释一篇!当然这里面好多都掺杂自己的想 ...

期待"行长"更多的高见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行长"更多的高见呢,呵呵

好嘛!就见笑了,难得遇的这个好的一个爱钻技术的社友了,必定详细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配法,我们的齿轮箱就用,通常用来调整轴承的游隙,配车或者配磨。
修配余量我看设计也没按尺寸链原理计 ...

我个我想应该也有的吧,比如说,你知道了要留的游隙范围,也就是所有东西装好后的封闭环,那么直接在要求的最大游隙上再加上你的经验值0.5就可以得到实际的封闭环的下偏差,再根据公式可求得补偿环的某个极限偏差,再根据你自己规定的补偿环的经济公差就可以确定补偿环的制造公差了,我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是怎么搞的,反正就是要给定一个补偿环制造时的公差吧,不可能随便给吧,还请你结合你们的实际把这个问题说得具体些,等待你的回复,我上张图,0.5是经验值,在图中就是指的这个范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你看下,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都很对,这些我也知道,但是实际加工的时候,设计在图纸上的修配余量没有给相应的上下偏差,只有名义 ...

你意思是说留作修配的零件只有设计尺寸,没有上下偏差和公差是吧,只是说明了下,在设计尺寸上再加0.5,比如说设计尺寸为10,那么制造时就按10.5的基本尺寸来加工,加工时的公差为自由公差

网友:
需要好好消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