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铣床加工

楼主(2014-10-22):
现在我想加工一个槽,就开口的那种
要求是:3-3.05 这样的宽度
但是我的刀宽都是在3.0 甚至还偏下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3.0的刀具铣完槽很大的可能宽于3.0,
你铣完之后量一下,尺寸不够的话(比如说2.9,差10丝),用百分表打在工作台上,y轴进刀11~12丝再铣一刀。

网友:
刀宽比槽宽小难道不好加工吗,刀宽大了才不好加工吧

网友B:
用的是锯片铣刀吗?如果是可以在刀片和刀杆台阶处加薄钢片,记住,加单边,让刀摆动,这样可增加槽的宽度。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锯片铣刀吗?如果是可以在刀片和刀杆台阶处加薄钢片,记住,加单边,让刀摆动,这样可增加槽的宽度。 ...

不是一字槽,摆偏了能增加厚度为什么?
刀片厚度 不就是那么厚吗?

网友(点评):
可以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刀具铣完槽很大的可能宽于3.0,
你铣完之后量一下,尺寸不够的话(比如说2.9,差10丝),用百分表打在 ...

我要批量的多,做好是能一刀做完
这样打表 补刀进去是可以,但不可能做一根 打一次表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批量的多,做好是能一刀做完
这样打表 补刀进去是可以,但不可能做一根 打一次表把

那就只能是找合适的铣刀了,3.0的刀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是找合适的铣刀了,3.0的刀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不能在 工装上想办法吗?

网友A:
把刀柄的单边加上0.02的垫片(塞尺剪一片),故意把刀装偏心

但这相当于单刃切削了,刀具又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刀柄的单边加上0.02的垫片(塞尺剪一片),故意把刀装偏心

但这相当于单刃切削了,刀具又不合算

哦这样会不会加剧刀具磨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会不会加剧刀具磨损啊?

会的,
你铣刀有几个刃,这个偏心垫片可以换着方向垫几次,但始终不如不垫垫片

所以最好是选3.0的铣刀

网友(点评):
还是刀片便宜啊

网友A:
还有就是补铣一刀,比如说第一件向-Y方向走3丝,铣一刀,工作台不动,第2件向+Y方向回3丝,补铣一刀,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补铣一刀,比如说第一件向-Y方向走3丝,铣一刀,工作台不动,第2件向+Y方向回3丝,补铣一刀,如此循 ...

主要是 再补一刀的话怕影响效率

网友C:
工件放歪肯定槽铣大,这都是歪招。批量生产还是换合适的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放歪肯定槽铣大,这都是歪招。批量生产还是换合适的刀吧。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