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普通机加工怎么做?,不要数控等高端设备

楼主(2014-10-22):
求教

网友A:
线切割行不

网友B:
多少件啊,少的话割一个

楼主:
一个月几万个 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件啊,少的话割一个

这种不用说了吗  哥们呵呵

当然量产

不然我就不来请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行不

这种不用说了吗  哥们呵呵

当然量产

不然我就不来请教啦

一万个每个月  线割 能盈利吗

网友C:
圆柱砂轮砂带磨,,,,或者铣床 直径22铣刀靠过来就行。

网友(点评):
铣管子会跳动吗?或者铣好口面变形或其他问题呢

网友(点评):
铣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感觉靠谱

网友:
不考虑数控设备的话,就用铣床吧,定制铣刀,用工装先铣两端圆弧,再用两端圆弧定位打孔,一个差不多7分钟

网友:
统一规格吗?   我见过做模具用液压机剪的

网友:
新人,没弄懂图的含义

网友:
先切取长度,然后用工装控制在砂轮上打磨

网友(点评):
那就设工装,上铣床

网友D:
一般机加,铣床可行。
按长度下好料-》加工6.2孔》制作两个半圆形的夹具,以6.2孔定位装夹上铣床,床头摆角度-》轴向进刀铣削(定制刀具)。
批量加工完一端后调整机床加工另一端,也可两台流水

网友:
制作专机,按两头配合管子的尺寸定制钨钢刃铣刀,两铣刀固定角度按图纸示意,需要加工的管子先下料,长度留加工余量,上工装打孔,孔打好上专机,按楼主图纸方向从下往上进刀,可以设计靠山或者使用数控系统来控制停止位,保证47.5尺寸。

网友:
加工方法有很多,量大作工装,量小线切割。那个88度正负2度有点多余吧,这是圆筒,直接做成90度也没什么,原作者想多了

网友(点评):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要求不高冲就是了,要求高点就割割,一个月10000件,冲的话也就两三天,割也不没几天,看有多少台机了!

网友:
要求不高冲就是了,要求高点就割割,一个月10000件,冲的话也就两三天,割也不没几天,看有多少台机了!这玩意是我的话就不铣

网友E:
万把个当然数控加工又简单快,省时省料

网友:
做个夹具,铣床加工

网友:
圆柱砂轮砂带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把个当然数控加工又简单快,省时省料

价格能坐得下来吗?
数控-0-

网友:
这个工艺方式可能工效更高。
工艺:
锯料,修外圆毛刺,90度方钻夹具加工6.2孔与2-3.2孔,制作可转180度的座上面加半圆形的夹具,以3.2孔定位装夹,铣头摆角度,用专制刀具轴向进刀铣削一端后再蒋夹具回转180铣另一端。

网友:
为啥没看有人考虑材料和壁厚?楼上这么搞1.8壁厚6061的铝料,还能得积分?

网友(点评):
请指教O(∩_∩)O哈!

网友F:
LZ,你这管材是碳钢吗?一批1W件数量不少,机加工效率上的去?为什么不考虑外协圆管激光切割?像这种圆管相贯线切割做的很多的。

网友:
直接锻造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你这管材是碳钢吗?一批1W件数量不少,机加工效率上的去?为什么不考虑外协圆管激光切割?像这种圆管相 ...

图纸上有材质,是A6061应该是铝吧

网友:
铣床铣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机加,铣床可行。
按长度下好料-》加工6.2孔》制作两个半圆形的夹具,以6.2孔定位装夹上铣床,床头摆角 ...

支持

网友:
前几天刚看了一个视频,希望对楼主有启发,http://my.tv.sohu.com/us/172573538/57707645.shtml

网友:
呵呵,这楼主,有意思,我不说怎么干!
我不知道你那什么情况,有就是说你有啥难处,原有设备情况,高加工这玩意,因地制宜
但是你这种活,我感觉用激光切割,真实方便快捷,连着下料,孔和,相贯线一起干,88+2度
但如果你,不想这么干,可以铣,摇臂钻,不要用刀靠,要往下卧孔,而且管料中间得有支撑,靠的话太震了,你可以试试
胎具还有那句话因地制宜

网友:
量大 方法一:冲弧口 可以用双头冲弧   方法二 :铣弧   双头铣弧   都有专机    有需要 可私信

网友:
模拟管径的非标铣刀在铣床/钻床上踩两端,19的钻头钻配合的两个管上的孔,注意工装也要斜

网友:
找台冲不锈钢管的那种冲床来冲

网友:
1.8的壁厚,还是冲吧。

网友:
用冲模成形,再焊接

网友:
是的 用冲的方式 列如 自行车 电动车 车架 轮椅管 铁管或者铝管 都是这种方法加工

网友:
说句不相关的,我要是设计这管子,非要这角度的话,就两端直的,焊接的时候,多余的就留在另外的管子里面好了,也不知道这管子拿去做什么东东要求这么高。

网友:
日本订单。

网友:
正负0.2,焊接可以保证么。。。

网友:
标准机加达不到量产规模
可考虑激光或水切割还有专门的双头铣床
另外还看见过有高速冲床的,他们是用于矩形管切断的

网友:
下料---冲孔1-冲孔2-孔定位冲缺口--掉头再冲-去毛刺, 交货

网友:
直接买型材焊接上去,中间管子两端铣,车架厂做这个拿手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这个应该是车架(自行车、电动车、童车)上常用的规格的管子,两头圆弧是要用来焊接的;从所标尺寸来看三个孔基本就是工艺孔和装配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像这种件的加工量还那么大的话,一般的机加工是很难达到要求,即使达到要求成本也会很高。不知楼主公司是做什么的,像这种件在昆山上海那一带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加工基本都是冲出来的,没有什么异议。精度什么的都能保证,而且同一批次不像机加工那样偏差会那么大,像这样的件基本就是一道工序就能出来,效率机加工无法匹敌。

网友:
内容两端用冲床。想精度高就用铣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柱砂轮砂带磨,,,,或者铣床 直径22铣刀靠过来就行。

铣床,不过量大可做专机

网友:
图不懂。 日本人的东东。

网友:
做夹具,上铣床

网友:
应该可以做模具冲,或者铣刀

网友:
冲的会有点变形,铣的效率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柱砂轮砂带磨,,,,或者铣床 直径22铣刀靠过来就行。

管口部分做一个工装,让后用铣刀靠,刀子锋利一点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毛刺,管子应该不会跳动

网友:
做个夹具夹好管子两头,然后用管子大小的铣刀靠出圆弧

网友:
我只画了示意图,你看行不行,把管子插进去,先横向钻孔,再夹柱上耳钻钻左侧孔,翻过来,夹下耳钻右侧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