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齿轮正转180,反转270,再正转90度?

楼主(2014-10-22):
请问各位,有什么机械方法实现 齿轮的正转180,反转270,再正转90度?正反转电机等方法知道了,想看有没有简单的机械的方法?

网友:
机械方式不知道,可以用伺服电机

网友A:
齿轮1径向连接一杆,端部用两段式气缸驱动(或两个气缸组合),运动角度90度。齿轮1带动齿轮2,齿数比3:1,齿轮2实现270度运动。

网友:
三根轴,动力轴方向不变,通过设计一系列不完全齿轮使输出轴满足设计动作,方向的改变通过中间轴转换,用点心力能做出来,但使用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1径向连接一杆,端部用两段式气缸驱动(或两个气缸组合),运动角度90度。齿轮1带动齿轮2,齿数比3:1, ...

你好,能画个简易的示意图么?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图,不管哪种方式 首先需要动力  其次到180  270  90角度需要停顿么  需要停顿就涉及到控制  不需要停顿的话有可能就不需要控制系统  你是想降低成本么?假如需要控制系统 还不如直接伺服电机了  简单嘛    还是先讲清楚

网友:
凸轮,齿条,最终齿条传动到齿轮上。

网友:
曲柄连杆机构,凸轮

楼主:
谢谢各位,前几天出差了没上来!各位思路都挺好。不完全齿轮的想到过,其他的思路都很好,再考虑一下!

网友:
个人感觉你参考一下线材卧式打包机打包头扭结机构会有点思路

网友:
还是用伺服电机吧,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