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好的零件,如何去毛刺

楼主(2014-10-22):
如图所示是铣好的零件,但是在图像处理时候因为毛刺而影响尺寸测量的结果,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去掉毛刺,改善图像处理的结果呢?

网友A:
锉子、砂纸或角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锉子、砂纸或角磨

批量加工,在一条流水线上的,人工的方法不好吧

网友A:
现在不是有机械手打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有机械手打磨吗

成本太高,不过目前 可行的也应该就只有机械手了吧

网友:
喷砂,振动研磨,磁力研磨等等,看你能找到什么资源

网友B:
高压水清洗机,有专门线上通过式的,发动机的缸体缸盖都是这么去毛刺的。不过是非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水清洗机,有专门线上通过式的,发动机的缸体缸盖都是这么去毛刺的。不过是非标做的。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非标的产品

网友:
滚筒抛光机

网友(2015-02-03):
这个用磁力去毛刺可以解决,效率一般就是

网友:
振动研磨好一点,也不贵.

网友(2015-10-19):
超声波清洗,对小毛刺管用。高压水清洗,对软毛刺管用。爆炸清洗,对工件有损伤。各有长短。看你适合啥了。我做高压水清洗去毛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水清洗机,有专门线上通过式的,发动机的缸体缸盖都是这么去毛刺的。不过是非标做的。

零件比较厚的情况应该可以尝试下!

网友:
听说有个化学药水去毛刺的方法,公司在东莞,涉嫌打广告就不具体说名字了

网友:
不可以用那种磨粒去毛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水清洗机,有专门线上通过式的,发动机的缸体缸盖都是这么去毛刺的。不过是非标做的。

呵呵 我就是做高压水清洗的。幸会幸会

网友:
量多还是买个机械手吧?

网友(2016-04-14):
这个零件用毛刷就可以,成本低

网友:
振动研磨机,成本比较低

网友:
非标产品量不可能太大,用人工,气动毛刺枪,手工打磨!

网友:
震动研磨机 或者滚筒研磨机 加研磨石

网友:
加工中心铣的吗?加一把反面倒角刀就好了,浪费不了几秒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非标的产品

氢氧爆炸法除毛刺

网友(2016-06-01):
引用 楼主:
批量加工,在一条流水线上的,人工的方法不好吧

放到串光机里串光

网友:
看批量吧,楼上都说得很不错,感觉要根据相应批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