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丝锥顶部的“尖尖”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10-22):
      今天接受一个培训,看到一张丝锥照片,和以前看到的丝锥不同,以前看到的丝锥的顶部都是一个中心孔,而这次看到的丝锥的顶部是一个“尖尖”(猜测是圆锥形),感觉新奇,不知道这个“尖尖”的目的或作用是什么,在此向社区大侠们求教。
      这个丝锥顶部的“尖尖”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应该是修磨丝锥用的工艺顶尖

网友(点评):
把“应该”去掉

网友(点评):
呵呵,应该的,习惯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是不是定中心的呢?

网友A:
反顶尖,和中心孔起同样作用。
买根手用丝锥回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顶尖,和中心孔起同样作用。
买根手用丝锥回来看看。

前辈您好:
       晚辈级别不够,没法直接发短信给你,只好借道请教了。想请教个问题,本来想发个图片描述比较清楚一些,但级别不够。我简单介绍一下:
公司有个产品,50#钢,外圆直径40-0.011,长度67,中心为一盲孔,孔径17+0.018(深40,平底),同心度要求0.02,内孔光洁度要求Ra1.6。
       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加工这个17内孔刀片消耗太大,目前用数控车床镗内孔。晚辈想请教前辈的是能否用划钻进行该孔的加工?若是可以,该用什么机床加工合适?同心度怎么保证?
                 感激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
       晚辈级别不够,没法直接发短信给你,只好借道请教了。想请教个问题,本来想发个图片描 ...

请问你现在用的刀片是什么刀片?

首先得知道为什么现在你的刀片会消耗那么快

网友C:
5楼大神说得很对了!

但是有个疑问,一般反顶尖都应用在小径丝锥上,(理由的话,是因为小径丝锥打中心孔的话容易折损),这把丝锥看上去也不小径,为什么会用反顶尖呢?难道是有特殊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
       晚辈级别不够,没法直接发短信给你,只好借道请教了。想请教个问题,本来想发个图片描 ...

划钻和铰刀不同,铰刀后面的夹持刀柄和前面刀刃有严格同轴度要求,划钻制造时不会同样严格;铰刀的副刀刃有修光刃带,划钻不会有。因此划钻只能划在粗加工刀具之列,不能既能切削掉工件上道工序留下的大余量又同时当铰刀用。
你说的工件,如果盲孔底清根要求不是很苛刻,孔加工的最后工序用浮动铰刀倒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指教!要再问下:浮动铰刀的加工余量留多少合适?同心度0.02可以保证吗?用什么样的设备加工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浮动铰刀不能纠正不同轴度,在前道工序保证情况下才能保证与外园面的同轴度。加工余量在直径方向不大于0.2为宜。孔径17的不通孔钢件浮动铰刀也许需要定制。使用浮动铰刀一般用车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现在用的刀片是什么刀片?

首先得知道为什么现在你的刀片会消耗那么快

所用镗刀片为CCMT09T304PM 4225(3个头) 山特的,刀杆是直径10的防震刀杆,刀杆实际伸长量57mm(因为工件前端有个偏心块要让开,增加了刀杆的伸出量)。平均一个刀头加工十多个就得换刀。可能是因为公差太小,只有0.017,所以做不了几个尺寸就不稳定了,就得换刀。

网友:
丝锥制造过程中固定用的,相当于顶尖。
一般M6以下会有顶尖(盲孔加工用的丝锥有些时候会把尖磨掉)
M6以上的一般都是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顶尖,和中心孔起同样作用。
买根手用丝锥回来看看。

大侠,为什么做成这样?为什么不做成顶尖孔?

网友(点评):
小径的如果开孔,孔太小会顶不住,太大的则会影响丝锥强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楼大神说得很对了!

但是有个疑问,一般反顶尖都应用在小径丝锥上,(理由的话,是因为小径丝锥打中心孔 ...

图片丝锥有2.5个牙,一般是加工盲孔的。做成这种形式可兼顾两个方面:1、丝锥的强度好于顶尖孔的形式;2、减小了干涉的长度。如果做成常见的那种顶尖形式,干涉距离会很大,加工盲孔时会攻不到底,也有撞丝锥的危险。这种形式多见于欧美的DIN标准M12以下的丝锥。JIS的一般M6及以下是普通公顶尖,M6以上是母顶尖。

网友:
丝锥加工的时候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丝锥有2.5个牙,一般是加工盲孔的。做成这种形式可兼顾两个方面:1、丝锥的强度好于顶尖孔的形式;2、 ...

这种形式丝稚更适合加工盲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形式丝稚更适合加工盲孔?

这种形式通孔和盲孔都可以加工,只是加工通孔时,寿命没有通孔专用的先端丝锥(或者叫螺尖丝锥)长,因为这种的切削牙只有2.5个,而先端或者螺尖丝锥的切削牙一般是3-5个。批量生产是一般建议客户加工通孔和盲孔分开用不同的丝锥做。

网友:
工艺顶尖,一般非内冷的M12一下小规格会是这种顶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