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书上错了吗?

楼主(2014-10-22):
   看的1本书,才看到第13页就找到4个地方不对;这地方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我错了,这种书有看下去的必要吗?国产的连书也不行吗?

网友A:
定滑轮两端力量一样的  动滑轮是一半

网友(点评):
如果2端力量一样,你能分析下T等于多少吗?

网友:
不明白,2个T为什么不一样呢?都是绳子所受的拉力

网友(点评):
你力分解下的话, m1受到的是m2的重力,m2受到的是m1的重力,能一样吗?

网友(点评):
受力分析不是这样分析的吧,m1受重力g1和向上的绳子的拉力T,m2受重力g2和向上的拉力T,T等于质量小的物体的重力

网友(点评):
你说的拉力等于质量小的物体重力的话,质量小的物体应该处于平衡状态。但这题目重力重的物体会下滑,也就是说质量轻的平衡打破了,所以拉力不等于质量小的物体的重量。

网友(点评):
那是合力不为0啊,假如用手拉住质量小的物体,使之平衡,你再分析受力,手所施加的力是多大?

网友(点评):
手加的是1KG的力,方向和质量轻的重力同向;这样合力为0,也就是说重量轻的物体上受的拉力=物体重力+1KG外力。

网友(点评):
对了,当外力撤去后,系统失衡,合力为9.8N,方向与A物体重力相同,T=m2g

网友(点评):
大侠,我好晕。你把绳子去掉,看下2物体的受力,是不是我这样考虑的所以不对啊。

网友(点评):
两个物体是一个系统,不可以分开,受力分析在你发的图中已经很详细了。楼主是在纠结绳子的所受的力吧,张力是一样的,这在中学物理课本上就有的,分析滑轮组省力的原理看看。

网友(点评):
大侠,还有点搞不懂;你前面说T=m2g 我用a去反推T T算出来不是m2g T=23.52N 这算什么力?

网友(点评):
当系统受外力处于静止状态时,合力为0,T=m2g,撤去外力失衡后,合力F=m1g-m2g,因此m1和m2都具有一加速度a=F/(m1+m2)=(m1-m2)g/(m1+m2),此时T=m1(g-a)或T=m2(g+a)。

网友(点评):
谢谢,搞明白了;我开始算a的时候只算1个物体的重力,所以咋算都不对;算a的话m要算2物体的重量。

网友:
同一根绳不考虑伸缩的话是拉力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绳的受力是一样的,但这个T不是绳子的受力,是重物的受力。

网友(点评):
重物受重力和绳子的拉力啊,合力等于ma

网友:
看了楼上楼主的回复  你想多了  并不是“m1受到的是m2的重力,m2受到的是m1的重力”   这个T是个虚拟力   是由于两个重力相互拉扯产生  是绳子上产生的内力

网友(点评):
再请教下,m1受到重力和拉力,这拉力是等于m2的重力吗? 还是等于……?

网友(点评):
是想多了还是想少了

网友(点评):
俺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但感觉就是不对。

网友B: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是一样的啊。

就是这个意思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标准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滑轮两端力量一样的  动滑轮是一半

额   你再把结果带回那个方程  不就解出T了么

网友(点评):
方程错的 解出的T我怕不对啊。

网友(点评):
兄弟 书上是对的 你看下高中物理吧。。。。。

网友(点评):
哥们,哪一章节啊;呵呵。

网友(点评):
高中物理 力学那一章 你的基本概念有点不清楚 所以看下书吧

网友:
这种问题都看成这样,也就没必要再看书了

网友(点评):
你觉得这问题没必要看? 你分析下2物体单独受力情况,别想当然。

网友(点评):
还记得理论力学里什么叫惯性力么?还记得达朗贝尔原理么?

网友(点评):
我昏倒,你说的是F=ma这我知道,我现在纠结的是2个物体受到的F是不是一样。

网友(点评):
楼主的困惑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天份>努力

网友:
想一下:同样一根链条,手动允许的起重重量大于电动,是为什么?

网友:
能出书肯定经过了推敲啊,可以做个小实验,往往出的错在表达的意思上!

网友:
楼主其实应该单独分别画出个物体的受力分析图。为什么两端绳子的张力一样,可以这么说,首先你的滑轮是绝对光滑,绳子可以看做没有质量的。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公式,F=ma。如果绳子两端的张力不一致,无质量的绳子会有一个无穷大的加速度,这是不符合的!
这个张力T=2m1m2g/m1+m2

网友(点评):
H大侠的,说到关键了。

网友:
去公开课吧!

网友(点评):
大神,老外的听不懂。麻烦你能提点下吗? 就是2个物体受到的拉力相同的话,这拉力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前面后面的都说的有理,你还不明白那只有去上课了。

网友:
猛然一看,楼主说的正确啊!难道真是书本错了???仔细想想,受力分析一下:
1、如果当把m1和m2看做一个整体是,那么这个整体受到的合力是10N。所以加速度为:a=10/3+2(lu也说了当用手给它10N力的时候是平衡状态的)。
2、如果单独分析的话,lz可以吧M1和M2看做一个物体上的两个受力点,M1受力点受重力和绳子的拉力,合力为10N;M2受力点受到重力和拉力,合力为零。
3、lz是不是认为M2受到绳子的拉力是30N???如果有一物体限制M2的运动时,他受到的力才是30N。就像题中所说的当你用手拉着M2的时候,他才受到30N的力。。
   如有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点评):
啊哦,您解释的清楚;2物体和绳子看成1个整体的话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就是第2点有点问题,M2受的合力不为0,应该是-10N。

网友:
明明是你理解有问题,来质疑书中的错误。想这样书应该是经过层层把关,出现错误的概率=中双色球的概率,不像大学课堂上某些教授出的书
这个你可以整体来分析,滑轮光滑,说明不计摩擦力及空气阻力之类的。A+B受的力相当于是m1g-m2g,所以他的加速度是(3g-2g)/(2+3),而按照匀加速匀速,h=1/2*a*t^2可算的h=3.92

网友(点评):
我质疑书本错误,因为前面有明显的印刷错误,V=Vot-1/2at^2 这公式书上说成匀加速公式, 难道这也是书没错?

网友(点评):
a是恒定的,不是匀加速,难道是变加速?

网友(点评):
匀加速的匀指的是加速度是恒定,变加速的变指的是加速度是变化的,此题加速度恒定,属于匀加速运动

网友(点评):
没错,有人抱怨书有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看书的还不具备看此类书的条件

网友:
书上没错,是你理解错误!

网友:
题目并没有给出A或者B哪个质量大,题目所说的用手拽严格说来也不是很严谨,字面理解应该为用手拉质量小的物体,手的作用力向下,在A和B平衡的时候手所施加的是1Kg力,此时整个系统平衡,楼主所迷惑的是在分析左右两侧绳子拉力的时候破坏了系统的平衡状态,在分析质量小的一面时没有考虑手所施加的力。我在中学的时候曾经迷惑过一个问题,也是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一个静止的物体放在一个稳定的平面上,此时物体对平面的压力和平面对物体的支撑力属于平衡状态。当时我不知道怎么钻到牛角尖里了,认为如果这句话是对的,假如这个实验放在空气环境中做,此时平面对物体的支撑力和物体的重力相等,另外空气对此物体还有一个漂浮力,那物体岂不是飘起来了?迷惑了好久,才想明白物体的重力减去空气对物体的漂浮力才等于平面对物体的支撑力。

网友:
书没有错。定滑轮两端的绳子把他拉直看。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绳子的拉力肯定是T了。两边一样

网友C:
这就是数学模型简化的问题了

书上说的其实是有问题的,上面说的前提只有一个“忽略滑轮的摩擦力”

其实计算过程的前提是:
1.滑轮绕轴转动的摩擦力为零
2.绳子的质量为零
3.忽略了滑轮的质量

实际工程计算的时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到底哪一项该忽略,
尤其是第三个,滑轮的转动惯量是不是可以忽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数学模型简化的问题了

书上说的其实是有问题的,上面说的前提只有一个“忽略滑轮的摩擦力”

第一个假设,忽略摩擦力,连摩擦力都没有了,滑轮都不会转动了,或者说可以匀速转动(处于平衡状态),转动惯量对重物、绳子毫无影响,第三个假设就没有用了

网友:
两个T应该是一样的,定滑轮只改变力的方向,不改变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假设,忽略摩擦力,连摩擦力都没有了,滑轮都不会转动了,或者说可以匀速转动(处于平衡状态),转动 ...

没做过滑轮吧,忽略的摩擦力是轴承转动的摩擦力,
绳子的摩擦力怎么会忽略掉,
多琢磨琢磨,一知半解最害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数学模型简化的问题了

书上说的其实是有问题的,上面说的前提只有一个“忽略滑轮的摩擦力”

前辈,做机械设计跳槽的时候行业不同会有很大限制吗?比如现在医疗机械领域做机械设计,之后可以跳到工程机械领域吗?(只是随便举个例子)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做机械设计跳槽的时候行业不同会有很大限制吗?比如现在医疗机械领域做机械设计,之后可以跳到工程 ...

没啥限制,只要是基础过关,能干活,没啥问题,
但是有几个注意的地方,背景尽量好,外企很在意这个,比如原来的公司名声很好,他们就很喜欢,有加分
再一个,跨度特别大的时候,虽然有基础,但是过去后会有段时间从基础做起,慢慢的证明自己
现在比较好的行业,个人看法,金融,各类勘探设计院,互联网
机械行业里面汽车,医疗机械,和一些电子智能设备都还好,
大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前辈的回复!有了参考,慢慢调整自己。谢谢前辈!

网友(2018-04-06):
跟着学习,赚威望值

网友:
哇,这不是高中物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