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啮合

楼主(2014-10-22):
请教大家,涂红丹粉检查锥齿轮传动的啮合性能时,接触面沿齿宽方向是从锥齿大端到小端好,还是从小端到大端好?
我觉得从大端到小端好,因为小端轮齿薄些,弯曲和接触强度都要弱些。

网友A:
  这个好像都不对吧,应该和轴配合检测,你总不可能轴的配合按齿轮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都不对吧,应该和轴配合检测,你总不可能轴的配合按齿轮来吧。

我是想用涂红的方法检查锥齿轮的啮合情况,齿轮已经装配在轴上了啊……

网友(点评):
我明白了,就按你说的办。

网友:
我这么就没看明白啊

网友:
是柳叶状的最好,那本书上说的忘了 。

网友:
看手册,应该是在中间部分吧

网友B(2014-12-13):
请问哪家的锥齿轮做得好啊

网友:
对于螺旋伞齿轮,静态印痕应当稍偏向小端一些,印痕宽度不短于齿宽一半,这样在加载后的动态印痕会像大端扩展,基本覆盖整个齿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家的锥齿轮做得好啊

我这有一些资源可以做,渗碳淬火的磨齿弧齿锥齿轮。

网友:
株洲齿轮厂   国内螺伞齿轮最大的生产厂

网友:
涂红丹粉检测啮合区域后,通过啮合区域来判定传动性能。各种接触区域形状在格里森译文集和曾滔的的书里有论述。现在的格里森机床据说是可以通过视觉判断来调整机床加工参数的。通过接触区域来反求机床各加工参数是比较困难的,但那个加工参数对接触区域的具体影响是比较容易的推导出来。加工师傅经验比较多的话是可以通过接触区域的形状和位置来判定机床如何调整的,但具体要定量调多少,个人觉得还算个难题。您所说的具体哪种接触形状好看下以上所讲的书应该会有个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