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件中草绘

楼主(2014-10-22):
        5.0PROe,在组装件中,随意选择一个面进行草绘,完成后拉伸,但为什么拉伸时只能对组装件进行剪切,而不能拉反方向拉伸出实体,还有就是,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草绘和拉伸的命令,貌似绘完后就不能修改了!!!
       求大师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
没用过pro  不过你说的这个情况在sw inventor里面都有   我觉得这几个软件在这方面原理应该一样   在部装里面进行切除操作会改变一个以上零件的变化  但是拉伸则不同  是多出一个零件  规则不同  所以没法做在一起

网友(点评):
第一次被鹰总加分 好鸡冻 鹰总威武 嘿嘿

网友:
除非你激活单个零件,否则不要在组件图里面进行拉伸特征操作,因为组件层次的拉伸特征作用跟剖面一样,所以只能切。做辅助面、线是另外一回事。可以通过模型树过滤器选择显示组件特征,默认是不显示的。

网友(2014-12-18):
你打开零件 修改也行
或者激活状态下 修改

都行

网友(2015-02-07):
你在组件中要拉伸的特征属于哪个零件就先选中此零件然后点右键选择激活就可以拉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