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出多少力才能拉动滑动块?

楼主(2014-10-22):
小弟最近在计算在一道有关摩擦力的题目求各位大侠能指点,如图所示,气缸需拉动100Kg的滑动块,滑动距离300mm,滑动块两端内置直线轴承各一个,一共4个,滑动时靠两根导柱导向,导柱直径40mm,

请问气缸出多少力才能拉动滑动块?滑动块与导柱的动摩擦力、静摩擦力各是多少?

网友A:
气缸为什么不安装在两导柱中间,不在中间会引起两直线轴承上的附加约束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为什么不安装在两导柱中间,不在中间会引起两直线轴承上的附加约束力的。

气缸的安装位置靠上,气缸出的力会比安装在中间出的力少吧

网友(点评):
在中间位置出的力是最小的。

网友B:
楼主要把尺寸给出来啊,这不光是摩擦力的问题了,好的直线轴承与导杆的摩擦系数0.001-0.003

网友(点评):
大哥,你咋1天到晚都在线,几点睡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把尺寸给出来啊,这不光是摩擦力的问题了,好的直线轴承与导杆的摩擦系数0.001-0.003

尺寸再加了进去,哥们你看还缺啥尺寸,计算时如果能把计算公式都给罗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尺寸再加了进去,哥们你看还缺啥尺寸,计算时如果能把计算公式都给罗出来就更好了

  哥们,你确定气缸不是中间位置安装;这算起来就晕了。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按气缸在两导柱之间来计算的,

网友:
最大静摩擦力稍大于动摩擦力,所以你计算最大静摩擦力即可

网友(点评):
不会算,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的安装位置靠上,气缸出的力会比安装在中间出的力少吧

在中间里最小

网友:
垂直还是水平用?滑动的零件质量多少?你要求速度是多少?管路压力能保证多少kgf?前后是否有缓冲和限位?滑动部分上面是否还有其它负载?负载的方向是哪?

网友(点评):
零件按图所示水平放置,滑动块的质量100Kg,气缸使用气压0.4~0.5Mp,前后各一弹簧缓冲器,气缸加装感应开关,滑动上没有负载,重心在滑块中心

网友:
垂直和水平差很远的哦

楼主(2016-10-23):
问题没人来解答

网友C:
水平的话,按mgu计算即可,垂直的话按mg计算

网友C:
克服摩擦力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克服摩擦力即可

还是你的解答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的话,按mgu计算即可,垂直的话按mg计算

水平使用,滑动部件内安装了直线轴承,直线轴承与导杆的摩擦系数设定为多少合理?

网友(点评):
查光轴的最大静摩擦系数,按0.1~0.2算,不会差太远。

网友(2016-12-12):
引用 楼主:
水平使用,滑动部件内安装了直线轴承,直线轴承与导杆的摩擦系数设定为多少合理?

带滚珠的直线轴承摩擦力很小,气缸推动问题都不会太大,主要考量的是负载,行程,速度和首末端撞击。还有一个就是双光轴安装技术水平。

btw,一般气缸布置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