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涂层刀具车削淬火钢,如何选择

楼主(2014-10-22):
10~16的小内孔,20crmnti材料渗碳淬火,硬度达HRC58~62,ap0.1,f=0.07,连续精加工。因为孔小所以线速度低些也可以,但求稳定的尺寸和过的去的寿命。不知道以下哪种材料合适,纠结不已。
1.瓦尔特WKA10
2.safety 9605或1510
3.肯纳 5510
4.住友PVD超级ZX涂层系列
或者各位有更好的建议?

楼主:
车上面的小孔国产50块一头的CBN竟然车2个就要刀补一次,ORZ...简直比硬质合金都不如。。。进口CBN用不起啊~

网友(点评):
你用国产的也用得太水了,我们用国产的都要200元左右。

网友(点评):
车2个要补一次那是因为你的ap给的是不合适的,改到0.3试试吧。

网友(点评):
这个硬度高,CBN焊接刀片比较单薄,小孔入刀量也不能过大。主要还是材质本身就很差而过快磨损的原因。

网友(点评):
50元的和200元的,同样是国产货,那质量可是千差之别,我们对比用过的。所以国产不国产主要看价格。

网友A:
用陶瓷的比合金的好些

网友(点评):
陶瓷的一般都是负角刀片,怕是没有能车这么小孔的刀片。

网友:
使用肯纳KY4400试一下吧

网友(2015-01-24):
感觉用PDCN的就可以,株洲钻石的YD012系列也还可以

网友(点评):
PDCD?啥新玩意?

网友:
立方氮化硼的

网友(点评):
CBN或者PCBN,不叫PDCN。

网友:
用做铸铁的牌号。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A:
用陶瓷的比合金的好些

的确是,那只有cbn之类的了,价格比较贵

网友(2017-03-16):
淬火钢陶瓷车刀 就行 可以联系我 QQ55840094

网友(2017-06-01):
引用 楼主:
车上面的小孔国产50块一头的CBN竟然车2个就要刀补一次,ORZ...简直比硬质合金都不如。。。进口CBN用不起啊~

国产的整体CBN 不比进口的差、你是没有找对刀片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75260-1-1.html
这里面有手磨刀加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