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olidworks的小问题

楼主(2014-10-23):
在装配体环境下,当选中某个零件更改透明度后,零件并未显示透明状态,只有在设计树中选中零件后透明状态才出现,一直不知是什么原因,搞得有时很麻烦,看个透明还得去设计树中那么多零件中去找到该零件.

网友:
始终没明白你究竟如何了,如果是显卡问题就换驱动或显卡,如果是内存不足就换内存,如果是方便切换透明状态的,就如图

网友(点评):
呵呵,就是这个,这个扩展的没打开,所以每次去窗口中直接点零件后透明却不出来(在双层装配体结构中),其它单一的装配体中还是可以.还是大侠找到关键点了,谢了.

网友(点评):
没看明白你们这是啥意思。。。。这个扩展打开不打开没啥影响啊,我的在哪里点都是可以透明的,扩展里也可以。难道是因为你安装的软甲有问题或者咱们是2010下的不同版本??

网友:
软件本身的bug吧?

网友(点评):
说的不对,是楼主软件的问题,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A:
个人认为,一,你软件本身出问题了。二,你可能在装配图中直接用草绘了。这种情况下是会出现你所提到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装配图中直接摹绘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可以在装配体中点草绘,试试,也会出出你所说的那个问题的。

楼主:
不是BUG问题,这里我发现是在装配体上染色了的,如果一染色,就会直接覆盖透明,这样看起来还是有颜色的非透明,其实透明是显示了的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装配体不染色的话就无法区分其它装配体,而染色后就会出现我说的情况,不知怎么解决呢?
还有就是在颜色控制中"应用到零部件层"和"应用到零件文档层"这二个选项没搞明白多大区别,
总之来说还是没把这个颜色显示在层层的叠加中搞明白吧.

网友(点评):
上色的目的是看起来舒服些,但上色你就分不清轴承与螺钉的区别,这不是鬼扯淡吗

网友(点评):
不上色你就分不清轴承与螺钉的区别,这不是鬼扯淡吗

网友(点评):
应用到零部件层就是装配体中有上色,到了零件文件就没上色,而应用到零件文档层,就是上色到零件本身,你打开零件时就已经上色了,这些都在帮助文件中写的清清楚楚,你不看,就怨到软件身上,公平吗

网友(点评):
首先这个确是不公平,还有措辞还是不太严谨,呵呵.

网友B:
个人感觉这软件问题挺多的,有时是小细节不知道,有时的确是bug。。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我发现人有个毛病,明明是自己的事,非要推卸到外面去,你刚才说别人抱怨这抱怨那,你自己又何尝不是。

网友(点评):
我抱怨了??我说的不是事实么??我说的不客观??我用的2010,它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啊,我也说了有些时候是自己的问题,不知道一些细节导致出的错误。。。。

网友(点评):
我用的也是2010,你试下你的版本,看是不是和我这的一样,首先把零件A放在装配体B中,再把B放在装配体C中,然后你试下直接改A的透明度,看有没有透明,试了告诉我结果.

网友(点评):
马上下班了,明天再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一,你软件本身出问题了。二,你可能在装配图中直接用草绘了。这种情况下是会出现你所提到的问题 ...

这个好像没问题

网友(点评):
图片怎么传上来啊?用链接会坑分的吧。

网友(点评):
我没用链接啊,直接到这个页面的最下面,把图片先作为附件传上来,然后再点回复,附件就可以用了,点使用插入到文档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一,你软件本身出问题了。二,你可能在装配图中直接用草绘了。这种情况下是会出现你所提到的问题 ...

就是像在这中多装配体下不行,单独插入到大装配体中的零件可以透明,但是大装配体中的黄色小装配体中的任何一个零件都不行,除非选中设计树中的零件.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上来啊?用链接会坑分的吧。

网友(点评):
在上图的状态,右键已经是没有透明那个选项的存在了。只能在模型树上弄啊。

网友(点评):
你用的链接吗

网友(点评):
是只能在设计树中点,但是你回到窗口中却也还是可以显示透明啊,就没问题,我就是回到窗口中就不显示透明了这样

网友(点评):
是用链接发上来的。

网友(点评):
看着怎么还拍照了的,你会传了么

网友:
元帅出手果然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这软件问题挺多的,有时是小细节不知道,有时的确是bug。。

那恐怕是软件问题了,我的在扩展里点了是透明的,但一回到窗口中就不透明了,还是一个样,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