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5-5.04的孔径怎么保证

楼主(2014-10-23):
看附件图片,我只有钻床可以用
图片中的 5-5.04的孔径怎么保证

网友:
量少可以先钻4.9的孔,再拿5.0的过一下孔就可以了只会小不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的孔离端面很近,端面其实是有打中心孔的,不知道 在铰刀加工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查到钢和铝的摩擦因数为0.17,而铝和钢的摩擦因数为0.3,两者的区别是?求高手解答

网友B:
楼主的工件是什么材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工件是什么材料的啊

40Cr 调质23-266度

网友(点评):
调质23-266度?

网友:
钻床就用铰比较比较方便,也能保证尺寸。

网友:
只有公差要求,没有粗糙度要求吗

网友:
钻铰,用5+0.02/+0.03的铰刀铰加工,铰的时候加油润滑。

网友C:
看不懂,要想选最佳方案,必须把问题描述的具体些,比如好多大侠回答了你才冒出来一句有中心孔,说话不带你这么大喘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要想选最佳方案,必须把问题描述的具体些,比如好多大侠回答了你才冒出来一句有中心孔,说话不带你 ...

谢谢,你的提醒。
就是要保证孔的尺寸 其他没什么

网友:
钻做预孔
铣纠正孔
铰保证尺寸

网友:
预孔做好能保证尺寸么

网友D:
这就要看你的把式了,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要看你的把式了,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把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水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