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法和平面任意力系平衡条件在一道试题中的拨乱反正

楼主(2014-10-23):
这是书上错了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1944
就原题的分析过程而言,的确有不周之处。被细心人发现毛病实属正常。下面我们仔细看看毛病究竟出在哪

从原题看,还应该加上忽略绳子与滑轮之间的摩擦力,绳子变形以及定滑轮自身的质量等假定条件,首先我们取定滑轮为研究对象,取定滑轮的定轴中心为坐标原点,受力分析如下

定滑轮所受之外力有黑色向上的支座反力N,红色向下的重力G,以及左右都向下的蓝色箭头所代表的绳子拉力T1和T2,按照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条件,要想定滑轮平衡,则力在作用面内的两个坐标轴上的投影和为零,以及这些力对于坐标原点的矩之和也为零,设T1方向为正,则T1+T2-N=0,设T1对于坐标原点的矩旋转方向为正,则T1xr-T2xr=0
结果当然是T1=T2,这就是常说的定滑轮不改变力的大小,只改变力的方向。但是,这是定滑轮处于平衡条件下才有的结论,那什么叫平衡条件,刚体处于静止或匀速运动状态,具体到此题,就是定滑轮不旋转或匀速旋转,就表明定滑轮处于平衡条件。那么我们回到原题,用手拽住物体B时,定滑轮不动,则此时T1=T2,一旦松手,A物体质量大于B物体,则A物体一定是向下做加速运动,则定滑轮的旋转也必定是加速状态,但是我们刚刚假定忽略绳子与定滑轮的摩擦力,那么定滑轮就没有改变自己的运动状态,还处于平衡。则T1=T2,分析到这,就会发现所谓的毛病,就是没有忽略一系列因素,没有分析直接就得出T1=T2,这会使观者不懂。
那么松手之后,又该如何理解呢,这里使用动静法来分析。
把物体A,绳子,物体B,定滑轮为研究对象,则此研究对象所受之力为物体A、B,定滑轮的所受重力,这些重力作用于定滑轮的定轴所产生的支座反力,还有一个假想的惯性力。主动力,约束力,假想的惯性力,在形式上组成一个平衡力系,这就是动静法。
m1g+m2g-N-(m1+m2)a=0        (m1g-m2g)r-(m1+m2)ar=0
a=(m1-m2)g/(m1+m2)

在工程力学计算中,有时就需要根据情况忽略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来降低方程式中未知量的个数,而如何忽略到哪些因素对计算结果没有影响,这就需要经验了,所谓经验就是失败了一千次,总结出的教训

网友:
  大侠,这问题就是我问的,最后搞明白了结果是什么,但T1和T2为什么在放手后还是相等不明白:T1*R-T2*R=0 得出T1=T2 这里的T2=m2g+F(手拉力)T1=m1g;当手放开后,T2=m2g T1=m1g 这样也能得出T1=T2 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放手前,定滑轮处于平衡,合力矩为零,T1*R-T2*R=0;放手后,定滑轮仍然处于平衡,没有改变运动状态,合力矩还是为零,公式照样成立。都说了以定滑轮为研究对象,你扯别的干什么呢

网友(点评):
晕哦,搞半天是这意思,看来就我1个不能适应这类型的书。

网友:
题目是有说了“光滑定滑轮”,所以摩擦力是没有,这种题目是很多条件都理想的前提下才去解的

网友:
唉,难怪毛太祖说知识越多越反动。

网友(点评):
你错了,太祖说的是路线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忽略前提条件,意思就满拧的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同一道题,中学生、大学生、教授的解法各不相同。

网友A:
原文houbaomin0620大侠分析的才是正解。
原题中“光滑定滑轮”是关键,你后面分析偏离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houbaomin0620大侠分析的才是正解。
原题中“光滑定滑轮”是关键,你后面分析偏离了这个。

后面分析用的动静法如何偏离了,你说这些含糊不清的话有什么依据,别人云亦云,不敢谈出具体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houbaomin0620大侠分析的才是正解。
原题中“光滑定滑轮”是关键,你后面分析偏离了这个。

你看懂原帖了吗,说的就是原楼主思路不对,也说明缺乏前提假设,就不能得到结果,不知道我这个分析怎么就偏,偏偏你又不敢说出自己的思路

网友:
想起一个更经典的题目:一个钢制密闭容器,上面一个进水口下面一个出水口。只打开进水口10分钟可以进满水,容器满水时打开出水口5分钟放完里面的水。如果容器满水同时打开,多久能放完水?  同样思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解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懂原帖了吗,说的就是原楼主思路不对,也说明缺乏前提假设,就不能得到结果,不知道我这个分析怎么就 ...

原帖中,问为什么两个T相等,前提假设交待了“光滑定滑轮”,没有问题,但没有说“绳子质量忽略不计”,这里有点漏洞。
大侠思考问题,非常的深入,值得学习,但中间推理个人觉得还是存在问题。
静止时,大侠得出结论T1xr-T2xr=0虽然是对的,但分析对象是“定滑轮”,单独“定滑轮”没受到T1、T2这两个力吧,绳子对它只有压力和摩擦力(光滑,摩擦力为0),这个方程的分析对象应该是“定滑轮和绳子”。
运动时,同样以“定滑轮”为对象,根本没有T1、T2这两个力,而以“定滑轮和绳子”为对象,显然T1xr-T2xr=ma(这里是绳子的转动惯量乘以转动角加速度),因此,只有绳子质量忽略不计,才有T1=T2。
最后,用动静法求加速度没有问题,“m1g+m2g-N-(m1+m2)a=0”个人认为应该是“m1g+m2g-N-(m1-m2)a=0”。
以上意见,还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