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能做管道的热应力分析么

楼主(2014-10-23):
PROE能做管道的热应力分析么,做过的能不能说下?

网友:
知道热源或者温度,能做热分析
0 w. [- ^) S+ h, m) l但是想做流体的热分析,好像现在还不行

网友:
貌似很高级,从来没用过这功能,求大神指导

网友:
proe提供了两种类型的热分析:稳态热分析与瞬态热分析。管道的热分析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
管道的流体分析似乎还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