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薄铝件的加工

楼主(2014-10-23):
          我们公司主要做的零件都是小件,而且铁件比较多,像其他有色金属也有但是都是简单的。

          这次研发发的一台设备上有一套组件看到图纸傻眼了,要求对我们来说有点高,但是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

        考虑了一段时间有点头绪,但是毕竟没有做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来请教一下,望各位大侠给予指正,谢谢!

01

02

03

这三张图的尺寸要求加工问题都不大,主要是在平面度要求比较高  ,变形在0.05mm以内,材质都是AL6061,表面处理本色氧化。用途是02是一个封板,就是说02上面有一条槽是装密封圈的,需要贴合在另外一个工件上,不能漏气

                这个是这个阀门的主体,这个零件外形尺寸为70*190*815,单位为mm,材质为AL6061,本色氧化处理
这个大家看中间有一条不通的槽,尺寸为宽38mm,长720mm,深162mm,最关键的这个槽的侧面平面度必须在0.05mm之内,因为这个零件的侧面就是上面02贴合在上面的,外形表面要求磨床全部磨出。

             拿到这个图纸和样品,看到这么深的槽有点傻眼了,这么深加工没问题,但是要害这么平就有点困难了。所以和工程师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分体做,现在图纸出好了,从中间厚度一份为二,每边35mm。因为这个阀门要密封性很好,多以分开的两件中间加行密封圈,最后用螺丝装上。

          东西大概就是这样的,大侠帮忙看看这个材料(AL6061)可以吗?所以想问一下,材质是不是需要换,材质需不需要像铁件那样经过回火啥的来把本身的应力先去除掉再来粗加工和精加工。

网友A:
留量,放应力,垫塞尺,最后精所有面

网友:
我这加工过类似要求的产品,长宽高600,60,40,费用是客户自己给的,问10000够不够?足以看出其难度。

网友(点评):
没那么多吧,咱这边总干,还是钛合金的,铝镁合金的

楼主:
是啊,大侠这东西材质怎么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量,放应力,垫塞尺,最后精所有面

因为铝件没接触过热处理,这个应力怎么消除呢

网友(点评):
6061这玩意变形,但没那么大700*30变0.5顶天了,前提你先把上下俩面,铣出来,留2个量,你在铣的过程中就能发现,起变形量,而且不用热处理, 应力不是削应力,是放劲

网友(点评):
我说的洗出来是,保证平行度,平面度,嘎嘎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有点明白了,你这里面说的垫塞尺是不是和磨床一样,料放在平面上是弯的,那把有缝隙的地方垫上塞尺,然后在来加工,谢谢去试试

网友:
那个小槽的图纸要求太高了,实际中这里应该会嵌入密封圈,密封圈尺寸合理,一般不会有泄露!

网友:
难度挺高。。。料推荐用小鬼子的铝料,据说变形很小

网友B:
我给点自已的看法吧:遇到长薄件产品加工时,首先从工艺上要考虑粗-去应力-精的方案来做,有时还有半精,夹具方面要考虑不会变形,有时可用真空吸盘来装夹.刀具要锋利些的

网友:
我也觉得用吸盘比较好,只要加工面是平的,最后完成后有变形,但最后它用螺钉压上去之后最后基本上也是压平的,不会漏气。

网友C:
建议用5083的铝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5083的铝料

我问了一下卖铝材的,他说5052比6061和7075变形少,因为5052料比较软,那5083是什么性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点自已的看法吧:遇到长薄件产品加工时,首先从工艺上要考虑粗-去应力-精的方案来做,有时还有半精,夹具方 ...

这个铝板去应力怎么去除的

网友:
直接买进口铝材板,尺寸要求可以定制,平面精度可以在5u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5083的铝料

5083是淬过火的,加工不会变形,一公斤要四十多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铝件没接触过热处理,这个应力怎么消除呢

可以找几个工人用木槌敲打

网友:
6061的铝合金开粗之前要T6处理,然后留量粗加工,再去应力,精加工

网友:
没有加工过,学习下

网友:
买进口料会变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