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G打开怎么菜单都是#号啊

楼主(2014-10-23):
这几天UG打开菜单全是#号,以前打开都正常,重装也一样,我的MASTERCAM打开菜单全是?号,以前打开都是好的,电脑什么文件缺失了吗?求大侠解救

网友:
呵呵,看脑型,对付用吧,
破解的问题,从下个在安装

网友(点评):
哦去,没看见,你360漏洞修复一下,体检,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的指点,试了没用

楼主:
在装也是这样,破解没问题,我的另一个三维软件菜单全是?号,是电脑哪里出了问题吗?有大侠遇到过吗

网友:
字体问题~~~~~~~~  重新装一遍系统的字体。。
 装软件的时候 语言选择简体中文~
不行去WINdows贴吧 问问~~

网友(点评):
http://ask.zol.com.cn/q/17152.html 付个链接~应该不会被删吧

网友(点评):
兄弟太感谢你了,我的就是这个问题,前几天我把电脑的字体设置成英文了,我都重装了好几遍了,差点苦了,现在全部好了

网友:
这种的最好去专业的软件论坛   具体名字就不说了

网友(点评):
是的,不过咱论坛不也解决了吗

网友(2015-01-21):
是不是设置了中文变量

网友(点评):
是把计算机的语言设置成英文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