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问题,两位三通是啥意思

楼主(2014-10-23):
二位就是开和关
三通就是进,出,排放三个口

楼主:
两位就是关位置和开位置,三通,就是一个进气口(接气源),一个出气孔(接执行机构),一个放气孔(安装消音器的)。

网友:
自问自答,好像还没说对。

网友:
像这些问题自己去查技术资料好一些。给你解答了二位三通,还有二位五通,三位五通。还有先导式直通式等等。
自己系统的去看看手册,再结合实物试一试。就能明白气动系统是怎么工作的了。

楼主:
锥管螺纹都要配合生料带使用,不仅是加强辅助密封,而且使安装螺纹更加容易,有润滑作用。
所有直管螺纹不必用生料带,这种螺纹是靠密封垫片或接头端面来密封的,螺纹本不起密封作用。
NPT是美制锥管螺纹,用生料带辅助密封
BSPP,公制M螺纹都用垫片密封,无需生料带。
通常的管道螺纹一般指的英制管螺纹
NPT用在仪表、阀门较多

网友:
楼主太可爱了吧,自言自语,好像说的都不正确!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看看书,没学过可以基础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