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和铝的摩擦因数为0.17还是0.3

楼主(2014-10-23):
机械设计手册中查到钢和铝的摩擦因数为0.17,而铝和钢的摩擦因数为0.3,两者的区别是?求高手解答

网友:
谁在上谁在下的问题,铝上钢下,摩擦系数低,钢上铝下,摩擦系数高

网友(点评):
还有这区别?

网友:
0.3的数据出处在哪?

网友:
"而铝和钢的摩擦因数为0.3",是哪里来的?
我在无品老罗社友帖子“一个小问题与总工有不同意见……”的跟帖里有过这样的说法。刚才查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手册给出的是0.17 。
一般情况,当然要以手册为准。已经在原跟帖下面补充说明,以免谬种存留。
不过,摩擦系数这个数值,与测量方法有极大关系。
手头有一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由英国M.J.Neale主编的《摩擦学手册》,在其392页表C8-1金属的摩擦表格中,给出的铝与正火处理钢的摩擦系数为0.5。当然,说0.3也没有记对。

网友(点评):
估计是把钢和铝同软钢和铝搞混了。另外,这种摩擦系数的参考值一般也都很模糊,实际使用中还得实际测定。

网友(点评):
铝和钢的摩擦因数为0.17是指淬火钢吗

网友:
是哪种摩擦?滑行还是翻滚?还是别的?

网友:
钢块放到铝板上的摩擦系数是0.17,铝块放到钢板上的摩擦系数是0.3,这是实验的结果,原因手册上也没写,以前社区也讨论过。结论是现代摩擦学的原子物理理论云云。
这种讨论其实没什么用,摩擦系数不是材料的本质性能。它与自身表面状态(物理、化学、几何等方面)、另一半摩擦副材料种类和表面状态、以及摩擦介质(摩擦面存在的外部物质,如水、油、泥浆等)和摩擦条件(受力性质、摩擦形式、散热条件等等)皆有密切关系。
在所有上述条件完全相同情况下,一对摩擦付间的摩擦系数也会随摩擦时间延长而发生明显变化,而且肯定是非线性的。摩擦系数的定义本身,也有不同内涵。动与静就不用说了,还有各种极限状态下,摩擦系数的规定都有区别。
作为应用技术的我们,记住结论就够了,探讨原因那是科学家该做的事

网友(2016-10-28):
手册上所说的摩擦系数是什么样的前提下?粗糙度0.8和1.6的肯定是不一样的,20度和30度的温度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