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精度,请教

楼主(2014-10-23):
在一个厂看见公差为16+0.005的产品,铝合金,内孔

很短,很好装夹,工件和刀具刚性没问题

用一台比较普通的排刀数控车(佛山产新代系统线轨型号和牌子不知)可以稳定控制精度

那问题来了,为嘛能控制??用塞规检查的。

我自己抽查了5 个,都可以通规通止规止。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般主轴的跳动出厂精度都会在0.002左右,再加上导轨和系统的误差

应该远超0.005,而且这还没考虑现场环境,温度变化(车间环境较差,非恒温,测量也非恒温)

怎么就能做出来了??

奇怪了

难道是我自己检测的问题。

网友A:
good question.
笼统地讲, 是各种补偿技术综合结果.
初步来讲, 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一般可达0.05—0.1MM,数控机床是按数字信号形式控制的,数控装置每输出一脉冲信号,则机床移动部件移动一具脉冲当量(一般为0.001MM),而且机床进给传动链的反向间隙与丝杆螺距平均误差可由数控装置进行曲补偿,因此,数控机床定位精度比较高。
发展趋势来讲, 数控金切机床的加工精度已从原来的丝级(0.01mm)提升到微米级(0.001mm),有些品种已达到0.05μm左右。超精密数控机床的微细切削和磨削加工,精度可稳定达到0.05μm左右,形状精度可达0.01μm左右。采用光、电、化学等能源的特种加工精度可达到纳米级(0.001μm)。通过机床结构设计优化、机床零部件的超精加工和精密装配、采用高精度的全闭环控制及温度、振动等动态误差补偿技术,提高机床加工的几何精度,降低形位误差、表面粗糙度等,从而进入亚微米、纳米级超精加工时代。

网友(点评):
so??what's your opinion? do you have any idea about this? regards

网友(点评):
二位英语几级了 呵呵

网友B:
0.005 塞规不靠谱了    再加上是铝的  更不靠谱了  主轴精度0.002 也是糊弄人的  一般机器都 是走形式

网友C:
0.005MMde 公差用通止规检测不了,最少是内径千分表或者气动量仪,主轴0.005已经不错了,这些误差不能简单的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5 塞规不靠谱了    再加上是铝的  更不靠谱了  主轴精度0.002 也是糊弄人的  一般机器都 是走形式

可问题是就用那个塞规测,就是可以。。。

我就纳闷了

因为0.005,按正常来说,必须有一定的空间才能进去,0对0是很难塞进去的

所以,实际生产应该只有0.004左右

这都颠覆我对尺寸的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05MMde 公差用通止规检测不了,最少是内径千分表或者气动量仪,主轴0.005已经不错了,这些误差不能简单的 ...

我也明白,0.003的主轴很不错,按道理那台十来万的机床应该达不到那个精度的

可用通止规检测就是好的,客户也接受

我觉得有点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 question.
笼统地讲, 是各种补偿技术综合结果.
初步来讲, 数控机床的加工精度一般可达0.05—0.1M ...

it's not what i am asking.

but thanks all the same.

网友:
小数点后多一个0了吧?

网友D:
公称尺寸16,公差带0.005,那公差等级就是IT4;根据国家光滑量规的设计制造标准,IT6~IT16才可以用塞规检测。所以你的检测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
我手上一个产品也是精车做的0.006的公差,稳定得很.

网友E:
0.005的公差,你有塞规检查???
怎么检查都没用。在0.01的时候,你手动塞入塞规就很不顺畅了,会弄伤孔壁。0.005用塞规,根本就是扯淡

而且10来万的机床。主轴跳动0.002,我还真不信。

网友(点评):
通规一开始比较难放进去,感觉需要用点力塞进去,进去后孔壁有轻微痕迹,但是放进去的通规和孔非常吻合,摇晃无间隙,通规在孔内滑动流畅,无阻碍感

网友(点评):
呵呵,看你们讨论千分之五毫米的精度,我的心就隐隐的痛。NM,我还得跟一群鬼子叫真千分之五寸。见了鬼了。

网友(点评):
确定塞规没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05的公差,你有塞规检查???
怎么检查都没用。在0.01的时候,你手动塞入塞规就很不顺畅了,会弄伤孔壁 ...

你往上看,马上有人说0.006可以做了

还很稳定

因此,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0.005MMde 公差用通止规检测不了,最少是内径千分表或者气动量仪,主轴0.005已经不错了,这些误差不能简单的 ...

内径千分表测0.005也很难的,气动量仪估计也强不到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称尺寸16,公差带0.005,那公差等级就是IT4;根据国家光滑量规的设计制造标准,IT6~IT16才可以用塞规检测 ...

标准没有的,不表示是错的,只表示这个问题在标准的范围之外,所以标准不管这事。

网友:
只能说,这个东西客户都在糊弄他的客户了

网友:
应该是放松了尺寸的,塞规也是放松了的尺寸的

网友:
我们批量加工轴套内孔,用钨钢錐度量棒检测孔径。可以区分正负0.001的尺寸,公差0.004以内。用0.0001分辨率的电子气动量仪复测也是合格的。

网友(点评):
轴套?名字好熟悉。我们也有小配件要5UM以内的,也是用钨钢棒来捅,合格率不高,加工的都不敢做,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问题是就用那个塞规测,就是可以。。。

我就纳闷了

因为他们做的孔和通止规必然有一个是错的,孔可以做大一点,适当放大公差,控制好孔和止规的间隙,如果间隙控制在0~0.005之间,止规用手很难塞进的,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的销与D20H7孔配合问题,孔比销大0.005,用手怎么也塞不进的

网友:
塞规和止规 是控制间隙(在合理公差带上)的,一系列零件或者批量零件 需要完成装配 必须有个可控的范围  ,只要我拿着孔配任意加工的轴  能配上就算合格了。

网友:
车床要做到,至少日本的。

网友:
客户也接受就OK

网友:
嘿嘿,彼此忽悠呗,我搞过一款胶木的零件,内孔是7.0(+0.005.+0),哈哈,通规得用力,止规不能用力…………心里明白,就忽悠吧

网友:
你这个孔是不是比较短啊,如果孔比较短的话,导轨精度的误差基本上可以忽略。数控床子导轨精度一般一米也就几个μ。你要孔就几十的话,那不等于导轨没什么误差。所以零件的加工精度基本上就看主轴的精度好不好了。至于温度的影响,床子冷和热的时候精度差的比较多的是等高之类的精度,床子热了之后它是比较稳定的。你加工铝合金的话对刀具磨损也不厉害,工人师傅有经验的话多久加点刀补应该还是能拿捏得。剩下就一个零件本身加工后的变形了,如果零件最后这刀是精加,而且自身应力也不错的话,一个批次控制5um的精度对数控车床来说还是能实现的。

网友(点评):
就此案例而言,如果对塞规测量结果有疑问,是否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譬如CMM来验测?

网友F:
想问下楼主塞规制造尺寸是多少呢?塞规精度是多少?
我们用塞规测量Φ10+0.01的孔,感觉都不准  实际偏大!

网友:
好专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下楼主塞规制造尺寸是多少呢?塞规精度是多少?
我们用塞规测量Φ10+0.01的孔,感觉都不准  实际偏大! ...

塞规精度一般是正负0.001, 当然,实际应该没有,大概正负0.0015左右

网友:
如果对塞规测量有疑问,是否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譬如CMM来验测?

网友:
国产有床子能做到...

网友:
内孔很短!
你其实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
怎么感觉这是床子的理论精度

网友:
估计现实情况,应该如下,工件尺寸未达标精度,塞规本体精度检测就不达标,客户刚好实际需求精度也不高。误打误撞,都能用!

网友:
0.005  即使尺寸和塞规是合格的,也要非常好的装配技术才能放进去。

网友:
想知道什么牌子的机床?

网友:
同上,我也想知道那台机床是哪个厂家的。佛山的我应该基本上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