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安装出现问题,请大神们帮忙

楼主(2014-10-23):
我是win8.1 64位的系统,一开始试过装2012,但是装上去之后,没有办法正常用。后来换装2014的,出现下面这样的问题
希望知道怎么解决的朋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清理一下注册表,安装SW2012时未安装成功在卸载时没有卸载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理一下注册表,安装SW2012时未安装成功在卸载时没有卸载干净。

我应该是都删除干净了啊,一直都是Microsoft C++ 2005 Redistributable (x64) (安装)失败

楼主:
我刚刚才发现在我装2012版的时候已经装过两次Microsoft C++ 2005 Redistributable (x64) 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啊,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
这个没卸载干净,在我的文档、系统盘、软件盘里仔细找找看,不行格式化硬盘重装系统。

网友(2014-12-23):
一样的问题,求解,无奈了,系统已经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