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保存inventor二维图时自动生成pdf

楼主(2014-10-23):
如题 ,有没有大侠知道如何操作,这样做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没有这种功能,必定在生成二维工程图并调整合适后,保存好。然后再转换成PDF,你不能指望软件能自动生成出完全标准并标注合适的工程图同时自动转换成PDF,这不是做梦吗

网友(点评):
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梦还是要做的,我们之前都有用。只是现在忘了怎么设置了。

网友(点评):
别逗行吗,你画过工程图吗,别出来装B

网友:
安装PDF打印机,将工程图打印成PDF即可。

网友(点评):
人家要求,自动出工程图,自动标注尺寸,自动标公差,自动标粗糙度,自动调整好,自动保存成PDF

网友A:
Inventor2009版本开始,工程图画好后,另存副本,在类型下拉菜单下选择PDF,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entor2009版本开始,工程图画好后,另存副本,在类型下拉菜单下选择PDF,就有了

我们公司之前有个插件的,就是在保存2d drawing的时候,会自动生成pdf,我忘了怎么设置了,所以来问下。

网友(点评):
我看你是做梦呢,你自己写什么你不知道吗,自动出工程图,自动标注尺寸,自动标公差,自动标粗糙度,自动调整好,自动保存成PDF,这不是你写的吗,你画过工程图吗,你以为出个视图就是工程图吗

网友B:
楼主,智商不高该充值了。自动出工程图,自动标注尺寸,自动标公差,自动标粗糙度,自动调整好,自动保存成PDF,这不是你的意思吗,你出过工程图,你以为出工程图就是画个视图就完事吗,公差,技术要求,粗糙度,等等一堆东西,你怎么自动标注,你画过一张真正的工程图吗,你画过一张真正的工程图,也不会说出如此可笑透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智商不高该充值了。自动出工程图,自动标注尺寸,自动标公差,自动标粗糙度,自动调整好,自动保存成 ...

您别激动,我只是要求标注完成后在保存二维时,顺便自动生成pdf,我出的图纸至今没一万张也有大几千了,如此就盖棺定论,您今天肯定是心情不好,这个我也理解,做项目都是很烦躁的,尤其在做debug的时候,所以在操作软件上,我们追求能简单就简单,能不用到另存为pdf,我们就尽量用小插件替代,我以为论坛有人有这样的操作,看来目前还没有。
好了,说完我们还是朋友,干机械的就是痛并快乐着,祝好方案。

网友(2014-12-27):
引用 楼主:
您别激动,我只是要求标注完成后在保存二维时,顺便自动生成pdf,我出的图纸至今没一万张也有大几千了,如 ...

如果纵观天花板大侠的以往答复,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积极帮助网友;
2.回答一针见血,简洁扼要;
3.可能会打击菜鸟;

不过楼主经验丰富,对待别人的语气也很谦虚,我也很佩服;

网友:
我还是更喜欢批量转换。没听说过?

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工程图保存好了,标注相关的其他零件工程图时发现设计错误是常有的事儿,还得回来改之前的零件,再更新工程图。

我的方法,参考一下?
1)还是逃不掉,倒霉孩子们还得一个一个地出工程图,然后一个批次保存到独立的一个文件夹。
2)今天的完事了之后,用系统菜单里面的Inventor任务调度器,选那个文件夹统一更新一下。
3)比任务调度器里的PDF打印还好用的PDF批量生成办法是:用资源管理器打开那个文件夹---全选---右键点击鼠标---转换为Adobe PDF。

切记:

一定要先到PDF打印机的首选项里,做好设置,一劳永逸。
1)输出文件夹栏的“提示。。。”改成指定文件夹。这样,以后,你新生成的PDF都会自动保存到这里。
2)把“查看 Adobe PDF 效果”关掉。否则,批量打印或生成时,每张都会打开,让你看一下,不关掉界面的话,明年也不会打印下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