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焊后要加工的地方放余量后,尺寸定位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4-10-23):
如图,焊接件的零件图,两端要焊后加工,下料尺寸为:序号1放余量厚度为22,序号2放余量长度为2805。

现在车间焊好后,靠近右边的序号3与边的距离是60,问题是加工后尺寸就是58了;同样左边加工后与左边的序号3的距离是55,也就是工人没管加工余量问题,这样做出来就不对了呀。

像这种焊后要加工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好呢?向大侠们请教,谢谢。

网友A:
你下料的时候尺寸距离也是要标好的,你直接给出留5个余量,你留的哪边呢,还是两边都留点呢,下料的人都不清楚,这样就会出现尺寸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下料给了下料图的,现在的问题是焊接的时候,序号3的尺寸定位,焊工直接按加工后的尺寸定的,两头若加工后,这些定位尺寸不是都不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料的时候尺寸距离也是要标好的,你直接给出留5个余量,你留的哪边呢,还是两边都留点呢,下料的人都不清 ...

所以你在下料的时候,序号3离边留出加工余量就行啦,等加工完后不就是你要的尺寸了吗。

网友:
做工艺的时候出焊接毛坯图,让工人按焊接图组对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方法可行,图纸比较复杂,这里的图只是简化说明

网友:
你把原图发出来,看看多复杂

网友:
3000=2800+20    ?

网友(点评):
呀,错了,2980

网友:
楼主,以前我也不会画焊接件图,不过后来我师父给我讲了许多,也多少明白点了。我师父跟我说过,焊接件也是一种装配图,也不是简简单单画画就行了,该有的加工符号(粗糙度符号)必须有,而且加工面与毛面(不加工面)只能发生一次联系,比如你序号3的板,如果尺寸40方向的两个端面不需要加工,那么你这么标注就是错误的,因为你标了3000的尺寸,又标了两个60的尺寸,假如你是加工人员或者你是检验人员,那么你该如何保证这3个尺寸呢?如果尺寸40不需要加工,你可以标注尺寸3000还有一个尺寸60,然后从两个板的一端标到另一块板的端面;因为俺不会传图,可能说的比较乱,没表达清楚。
我认为是你的标注方式不对,也就是基准没有选对,我师父常跟我假如你是加工人员,毛坯来了,你该如何加工?你该选择哪个尺寸、哪个面加工。说的不好见谅见谅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不必纠结这些 这图比较简单 要是很复杂的焊接件更不可能兼顾这么多

网友(点评):
我反而认为应该纠结于这些,复杂的焊接件我没有画过,就拿简单的来说,如果两个不加工面都跟需要加工的尺寸发生联系,那么这个件该如何加工?类比铸件就可以了,铸件的毛面对加工面肯定是只发生一次关系的。

网友(点评):
遗憾大侠,我忘了说明,我说的发生一次联系指的是同一方向

网友:
楼上说的对,加工时以一个面为基准,然后测量其他尺寸,不同基准的话很难保证。

网友:
这种简单的焊接件尺寸可以这样标的,不过楼主厂里的焊接师傅没注意到左右两侧是加工面,需留余量。但是楼主在设计的时候要清楚焊接只是粗坯,你的设计要允许几个毫米的误差存在。大焊接件一般有专门的钣金图,然后另外出一张金工图。以前在纺织机械厂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点评):
专门的钣金图?就是板件下料图吗? 金工图?焊接毛坯图?

网友(点评):
钣金图是说的板料下料图,金工图就是机加工图纸,因为大型焊接件尺寸太多,图纸分开来大家“各取所需“,简单明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