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厂接加工单, 好久没切割看速度了

楼主(2014-10-23):
最近工厂接 加工单, 好久没切割看速度了。  我现在的 小型号的 直驱泵 切割 10毫米的不锈钢是 507毫米/分钟, 20毫米的是 215毫米/分钟。 不知大家的水刀, 现在的切割速度是多少?

楼主:
大家也说说 你们的水刀可以切到什么速度啊。

网友:
厚度 还要看啥材料吧 我看过切复合材料    3000多速度的(纯水切割 不喷砂)

网友:
没用过水刀,但是看你刀纹,速度不是极限,但也应该可以了,

网友:
小李又在炫速度了。你们的机器是不错。

楼主:
我是好久没上来,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就随便说说

网友:
随便说说 又在做广告了

楼主(2014-11-24):
...被你发现了, 就是无聊才做做广告, 一半一半了, 随便告诉大家我现在可以切割的速度。。。

网友(2015-01-13):
这个是不是射速越高切出来的表面就越光滑?精度也越高?

楼主:
不是, 表面光洁度 是要切割速度 和 石榴沙的目数而定。

精密度是要多方面的配合才可以提高的( 设备的行走精密, 切割速度, 材料, 材料厚度, 切割补偿,沙刀管直径补偿)

网友:
我的机器20mm的不锈钢切断速度只能到100mm/min。准备换增压器!!

网友(2015-08-11):
引用 楼主:
大家也说说 你们的水刀可以切到什么速度啊。

国产增压泵320兆帕切10毫米不锈钢只能切到210毫米/分钟 ,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A(2016-06-20):
我的机器20毫米每分钟100毫米。10毫米的210毫米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20毫米每分钟100毫米。10毫米的210毫米每分钟

你做水刀加工有3年了吧, 回本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水刀加工有3年了吧, 回本没?

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