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不到断了18根丝锥,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4-10-23):
通孔攻丝,螺纹为左旋螺纹,大小为M8x1.25,零件材料为45#,在钻床上加工,钻床型号为Z5125,丝锥材料是高速钢(风钢),经过淬火处理,夹具和机床本身都没有问题,一天都不到就断了18根丝锥,一直找不到原因,望大家一块帮分析分析。

网友A:
无语,那条槽干嘛的,直接关系,个人认为

网友(点评):
你确定别人是先加工那条槽才攻牙?

网友B:
建议你看看丝锥断裂的9大原因分析
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54.html

网友C:
孔的垂直度

网友:
底孔的大小!!!孔的垂直度!!!还有攻丝时丝锥有没有不正

网友:
攻丝的时候肯定垂直度不好

网友D:
既然是45钢,那就把底孔加大到7或者7.2吧,如果还是使用6.8的底孔肯定容易断。。。

还有,注意润滑。。。

网友(点评):
这几天也在打孔,不锈钢的,M8的,12厚,以前一直都是7的孔,这次几十个孔才攻一个就断了,后来加大到7.2,轻松一下搞定,就差那么一点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那条槽干嘛的,直接关系,个人认为

以前也经常加工这个零件,但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好像唯一没有怀疑的就是材料的问题了,有杂质,上中下都有断的情况,手工攻丝可以感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看看丝锥断裂的9大原因分析
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54.html

好东西,挺全的,不知道是不是与第四点原因相关,因为孔内径比较小,不是很好测量,找了一圈加工底孔时的塞规也没找见,不然可以测下底孔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的垂直度

孔的实际深度只有15mm不到,应该不存在垂直度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的垂直度

孔深度只有15mm不到,应该不会有垂直度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45钢,那就把底孔加大到7或者7.2吧,如果还是使用6.8的底孔肯定容易断。。。

还有,注意润滑。。。 ...

这样螺纹在连接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在受力过大时而产生脱落的情况,而且感觉也不是标准螺纹了,与之配合的螺柱也得改尺寸

网友(点评):
与之配合的螺柱照旧啊,没关系的。。。

网友(点评):
至于受力方面,就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对于螺纹的三角形来说,尖上承受的里本来就不是特别大,只要不是按照螺纹承受极限来设计的话,问题不大。。。毕竟45钢比Q235的强度高出不少。。。

网友E:
丝锥在孔的上部断,还是下部断,如果是下部断,肯定跟底下那槽子有关系。

网友F:
你的底孔打多大的?

网友G:
楼主,
用了什么攻丝油?
攻丝转速多少?
什么部位断?
什么时机断?
用什么夹头夹丝锥的?

网友H:
夹的太紧,还没有油,干撸,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锥在孔的上部断,还是下部断,如果是下部断,肯定跟底下那槽子有关系。

看了下,上中下都有,感觉随机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夹的太紧,还没有油,干撸,呵呵

加紧是必须的,油也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用了什么攻丝油?
攻丝转速多少?

额,明天我仔细看看加工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底孔打多大的?

6.7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6.7左右

那应该是孔小了。45钢硬度大,打大点。

网友:
钻孔最好在6.7-6.9之间,这也是底孔的要求,另外和夹紧力的大小应该有一定的关系,不行的话你手动试试,是不是在夹紧的部位明显沉了很多

网友:
丝锥用先端丝锥

网友:
1,操作工是不是新手  2,装夹定位是不是准确  3 丝锥是不是定做的,丝锥本身有没有问题,等等  楼上说的原因都有可能

网友:
材料硬度多少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一般是底孔小了,你打6.8或6.9试试看

网友:
钻孔与攻牙可能不是一次装夹具加工出来的,攻牙最后在一次装夹完成.这样就不会有定位偏的问题.

网友:
你的钻床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手工干几个,看看有没有问题,考虑换个牌子的丝攻

网友:
底孔加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看看丝锥断裂的9大原因分析
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54.html

不错,谢谢

网友:
可能是润滑不好或底孔太小了。

网友:
用不锈钢的丝锥试下,不锈钢比45#硬多了

网友:
孔再大点

网友:
应该是材质的问题

网友(2015-11-30):
丝锥夹持,工装肯定有问题

网友:
你用的什么丝锥,直牙还是螺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关于攻丝的问题

网友:
最近我们也除了几只这样的产品,锥丝M27X1.5 底孔 本来需要25.5的 但是钻头钻孔 25 。断了好几只丝锥

网友(2016-01-17):
无非在下面几个方面找原因,人、机、料、法、环。ISO9000是经典,是法宝。电脑上大家是纸上谈兵。主要还是要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