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整齿轮和齿条的间隙呢?

楼主(2014-10-23):
齿轮是安装在电机上的,齿轮和齿条传动。想请教下怎么调整齿轮和齿条的间隙呢?

网友:
加工完的,调整齿条位置;没加工的,修改设计参数

网友:
安装齿条时,先把齿条的直线度控制好。安装齿轮与电机时,设计顶丝往齿条方向顶。用焊锡线让齿轮与齿条压合一次,可测出齿轮与齿条的间隙。然后继续调节顶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