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丝杠的问题

楼主(2014-10-23):
本人学生,问题中可能有些问题说的不够专业,望各位见谅。
我们要做一个切割机,要求切下的东西中心线位置不变,现在想法是两个滑台,通过双向丝杠连接,通过电机的旋转,带动丝杠旋转,丝杠上的螺母带动滑台移动,同时向中间运动,或者背离中心运动。
现在有三个问题:
1.定位精度要求不高,老师提议的双向丝杠,不知道有没有更好更简单的方式能够实现上述运动。
2.双向丝杠使用的注意事项,网上查到的资料好少,机械设计手册上也没看到,关于一些计算的东西就更少了,老师比较重视这方面。。。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资料
3.滑台质量不一样,负载什么应该怎么算,对定位精度影响大么?

凭感觉来还是怎么弄。。。纠结了,求助

双向丝杠附图(网上拽的):两头螺纹方向相反,图册上经常看到,但是具体怎么选迷茫了。。。

楼主:
嗯。。。好像刚刚明白了一点,按重的那头算,小的那头就是大马拉小车,然后电机按照总的算?
这么想对么?

网友A:
双向丝杠可以   你介绍的太简单了   方式很多   不知道哪些适合你的

网友B:
朋友,你可以选2个左右旋丝杠,然后通过联轴器连接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丝杠可以   你介绍的太简单了   方式很多   不知道哪些适合你的

嗯。。。就是要实现双向丝杠的这种运动,还有什么常见的方式么?能不能列举一下呢~
要求同步性好,就是能够同时运动,定位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可以选2个左右旋丝杠,然后通过联轴器连接也可以用

恩恩,谢谢~我们就是打算这么干了

网友:
我这里有双向丝杠的现货,螺母也有的,特别实用,淘:蓝色冰雪3456

网友:
能否考虑用夹爪气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