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米数控立车车大螺距螺纹,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10-23):
我的QQ号2411828737,求大神指导。急急急
武汉数控8米立车,带主轴编码,电动机是直流,西门子802D,现车螺距59,牙深38,右旋内螺纹~~~~~求指导!!!!急急急

网友:
看事主,急的连事还没说出来。看你的位置是中信重工的吗?

网友:
既然你着急,你先开粗,分层加工,侧边留量,加工完一层,在下深度,斜边那边,你按三角函数计算一下,Z和X的比例
别被大活吓倒了,胆大心细,别人能干,你也能干,不差啥

网友:
一把切刀,分层切削,编个循环程序。

网友:
我以为多大事呢,立车没开过,但是59的螺距小菜了,分层切,怕出错先不装料运行检验程序,还不放心再用一小棒料试切!

网友:
难道楼主知道到只进法车?

网友:
什么设备上的零件,这么大螺丝?

网友:
螺纹切削量很大,建议使用循环程序分层加工。

网友:
编过类式锯齿型大螺距螺纹P=54,使用宏程序编吧。

网友:
应该是铸件吧 自己磨一把槽刀 一侧直修光刃 一侧45° 分层 Z轴赶刀 用宏编会简单些  不会宏也一样编 就是篇幅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