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最佳加油时间,请教

楼主(2014-10-23):
数控车床主轴转速1500,参数Z4000,X3500,Z轴进给1500..,现在用自动加油泵加油,发现比普通加油泵人工加油用油多1倍,少加油车床就有缺油的异响,请高手指点,设置间隔时间要多少分钟,加油时间要多少秒为最佳效果?

网友:
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应该与运行距离相关而不是定时加油,这个在数控上是好解决的,就是没人这样设计。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点评):
这种技术说出来,与行程无关。

网友:
你们导轨底下渗油不?呵呵,我干过很多床身,铸造商为了省料,导轨也尽量薄,所有钻孔弄不好就钻透了,所以那,就漏油了

网友:
设定时间设长点呗,比如两小时一次

网友:
好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30分钟打15秒

网友:
一般机床都有说明的。我们厂一般2个小时打一次,每次15秒左右

网友A:
我兼职维修,我建议看你的泵的功率再来定。如果泵抽油慢,必须延长时间。正常一小时15秒左右。

网友:
需要你自己试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兼职维修,我建议看你的泵的功率再来定。如果泵抽油慢,必须延长时间。正常一小时15秒左右。

要看做什么产品,加工距离10MM那种,我都8小时打一次的,还有有冷却液的加了也没用,马上被冲走

网友:
每个机床不一样的,还是多试试吧

网友:
数控车床自动润滑的路过!

网友:
自动泵是定时定量的,人工在时间,油量掌握没那么准。油用的少,也许是工人懒,加油不勤。你不能说是电子泵费油。

网友:
多打点油好了,反正一年也就几百块钱的事儿。没必要少打

网友:
数控机床的维护的加油也是重要的一环!

网友:
多观察然后调节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