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棒打孔,铰孔检验合格,但是车外圆以后所有内孔变小,急

楼主(2014-10-23):
外圆80的铝棒,长135,孔是20H7的。我先打孔,镗孔,再用挤压铰刀铰孔,通止规检测合格,光洁度也好,最后外圆是上芯棒做的。芯棒是用顶尖顶好做的,车外圆也是顶住做的。成品检测时发现通规也进不去,所有的都是这样。铰孔用的是柴油和机油,打孔,镗孔,车外圆用的是皂化油。请朋友们分析下,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谢谢!

楼主:
做的时候的图片

网友:
大家来帮帮楼主

网友A:
一次把内孔做到位,外圆还有很多余量。外圆车完,内应力重新分配,内孔变形,别说你刚做完发现变了,三天后你再测,又是一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把内孔做到位,外圆还有很多余量。外圆车完,内应力重新分配,内孔变形,别说你刚做完发现变了,三天后 ...

变形了怎么解决?

网友:
芯棒插入前一定要把孔和芯棒处理干净。最好用煤油,浸一下沥干,插入时涂抹机油。前面做的一切都是为退出,螺母端也要清洗干净,试试看,明天等你的结果。

网友:
会不会是热胀冷缩。铝这个材料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精加工往后放呢?

网友:
     滚压加工的缺点就是楼主加工所发生的问题,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