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铣床问题求助

楼主(2014-10-23):
型号6325  立式  用键槽铣刀加工长度方向端面时 让刀现象比较严重  换立铣刀稍好  材料为铝

网友:
你看看有什么区别
上面是铝铣刀,下面是键槽铣刀。

网友(点评):
在哪?刀呢?

网友(点评):
嚓,网卡了一下。

网友(点评):
俩个刃的立铣刀叫做键槽铣刀,3个以上叫立铣刀,键槽铣,可以往下钻削,铣键槽排削空间大,3个刃的有些中间没有刃口

网友(点评):
你上面的是专门铣铝的,削往上反,下边是白钢刀,三刃高速钢的

网友A:
40Cr 材料 调质处理23-26
铣扁丝  铣掉70丝
不知道用材料的铣刀铣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r 材料 调质处理23-26
铣扁丝  铣掉70丝
不知道用材料的铣刀铣比较合适?

普通白钢键槽刀可解决,或硬质合金刀,挑便宜的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白钢键槽刀可解决,或硬质合金刀,挑便宜的用吧

哦,谢谢你的建议
在平时 制作的时候 什么样的材料用什么样材料刀具加工有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