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的计算公式问题

楼主(2014-10-23):
示意图

示意图

轴向负载转矩的计算公式:T=F*Pb/2∏ *n,  F=uMg.   取丝杠直接10mm
    T=物体转动的力 * 作用力到转轴的距离,如果螺距Pb=6mm,那么Pb/2∏ =0.96mm。
     依这样算作用力到转轴的距离就是0.96mm,但是物体到丝杠轴的距离要远远大于0.96mm,
   各位大侠,能否解答一下小弟疑问

网友:
另外,公式中的这个功率系数是重点。这个系数包含了很多项目,一般是各厂家实验测定的补偿。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较真原理的话,这个系数里包含的成分你就要和厂家联系了。

对于这种轴扭矩计算,我们可以这样计算。

扭矩 = (丝杠滚动体摩擦力的功 + 丝杠螺旋面支反力做的功)/2Pi。
丝杠滚动体摩擦力的功 = 摩擦力(umg) * 一个导程对应的螺旋面长 (Pb/sin(a), a为螺旋角,a = arctan( Pb/(2Pi*Db))。
丝杠螺旋面支反力做的功 = 支反力(umg/tan(a)) * Pb.

所以

扭矩 = umg*Pb/2Pi * (cos(a)+1)/sin(a)。
换句话说,后面的(cos(a)+1)/sin(a)这部分都属于效率系数n的部分。而实际中,n里还会有其他的包含项。

网友A:
因为旋转的是滚珠,不是物体。

网友B:
直接作用的滚珠丝杆。物体并有旋转。即使高度增加,质量不变的情况下,还是这样算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LZ去看下力学摩擦力那章节,那里你这问题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楼主实在应该多去读读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作用的滚珠丝杆。物体并有旋转。即使高度增加,质量不变的情况下,还是这样算的。

对,直接作用的滚珠丝杆,但是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应该等于转轴(丝杆)啊,但是公式 里取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Pb/2∏,
举个例子,丝杆直径10mm,导程Pb=6mm,Pb/2∏=0.96mm,请问 摩擦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为什么不按丝杆半径5mm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旋转的是滚珠,不是物体。

对,直接作用的滚珠丝杆,但是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应该等于转轴(丝杆)啊,但是公式 里取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Pb/2∏,
举个例子,丝杆直径10mm,导程Pb=6mm,Pb/2∏=0.96mm,请问 摩擦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为什么不按丝杆半径5mm计算。

网友(点评):
原公式的计算原理不是这样。公式的意思是摩擦合力推动重物m在轴向方向上前进了Pb长度,即做功F*Pb。然后除以2Pi得到每弧度的功,再乘以效率,就是需要的扭矩。

网友(点评):
换句话说,就是每弧度上,丝杠旋转都必须提供F*Pb/2pi*n的功。而这种说法等效于丝杠的转动扭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直接作用的滚珠丝杆,但是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应该等于转轴(丝杆)啊,但是公式 里取作用力到 ...

我再换个说法。比如你推一个磨盘匀速旋转。你的推力是F,力臂是l。所以我们认为F*l 就是你给转盘的扭矩。对吧。
现在换个方式说,你用F推转盘匀速转了个的角度a,转过的弧长是b。因为b=l*a。所以,你一共做攻是F*b=F*l*a,那么当你把这个值再除以转角a后,就是你的扭矩F*l。
这样能看明白了。

说白了,第二种计算方法是在力臂无法或者难于测算的情况下应用的计算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换个说法。比如你推一个磨盘匀速旋转。你的推力是F,力臂是l。所以我们认为F*l 就是你给转盘的扭矩。 ...

谢谢,懂了,感谢您非常详细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直接作用的滚珠丝杆,但是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应该等于转轴(丝杆)啊,但是公式 里取作用力到 ...

这个很好理解的。这里的所谓转动半径只是一个折算等效的半径。这个要从能量的角度来分析,或许你就更明白了。但是 不知道你的数学物理水平如何。建议先去看看能量守恒,动能定理,惯量,扭矩等概念后,我再从起源给你讲这个公式,或许你就能明白。这个公式的核心就是能量的转换。 转动惯量的物理意义,建议你去好好研究。

网友:
楼主这个转矩计算是匀速情况下,摩擦转矩,但是要计算的最大转矩可不是这样的,要算出折算到电机轴的最大转矩=惯量乘角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再换个说法。比如你推一个磨盘匀速旋转。你的推力是F,力臂是l。所以我们认为F*l 就是你给转盘的扭矩。 ...

你好,大侠,再向你请教一问题。

在伺服电机选型计算公式中,工作台与工作物的惯性惯量是  J=m*(Pb/2pi)2
请问这公式是怎样推到出来的,而不是J=m*r2,r为物体到转轴中心的距离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直接作用的滚珠丝杆,但是作用力到转轴(丝杆)的距离应该等于转轴(丝杆)啊,但是公式 里取作用力到 ...

你好,大侠,再向你请教一问题。

在伺服电机选型计算公式中,工作台与工作物的惯性惯量是  J=m*(Pb/2pi)2
请问这公式是怎样推到出来的,而不是J=m*r2,r为支撑点到转轴距离

网友(2014-12-04):
很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2017-09-14):
转动惯量涉及到积分

网友(2019-12-11):
解释很到位,我也为这个公式不解,看了解答,理解了一些。

网友: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一脸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