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净化设备,怎么降低噪音?

楼主(2014-10-24):
采用的是后倾式离心风机,分别是直径133和直径175的两个风机配合使用,  主要结构式钣金件,整体组装后,噪音特别大,采用的是传统的蜗壳设计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降低噪音。
后来实验把蜗壳进行了一下改动,出风口增大了 ,噪音没有降低,知识音色变了 ,不在那么尖锐,但同时风量也下降了!、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A:
风扇和轴是不是紧配的~这点很重要。。
风扇响一般都是因为晃动~~ 轴上面要加润滑油

网友:
先把共振解决掉,再说风机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和轴是不是紧配的~这点很重要。。
风扇响一般都是因为晃动~~ 轴上面要加润滑油

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1-10-13):
希望早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