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用什么工艺得到的?

楼主(2014-10-24):
1、M5螺杆,1.5不锈钢;
2、螺杆在不锈钢背面,没有通孔,正面是镜面不锈钢,美观没有伤痕;
3、螺母几乎可以拧到底接近不锈钢面,如果是焊接的话焊缝很小;
这是用什么工艺做到的?是机器还是人工?

网友:
螺柱焊

网友(点评):
好像就是这个

网友:
螺柱铆上的

网友:
这个吧,螺柱焊

网友(点评):
好像是这个,谢谢

网友:
不是铆上的吗

网友:
4#回答好尽心啊

网友:
螺柱焊时其焊接过程是短时间,大电流和较小的熔深,因此可以焊接到很薄的板材上!

网友:
焊了再打磨,然后镜面处理过的

网友:
焊后打磨,拉丝,就看不出来了,螺柱焊

网友(2015-06-23):
4#真漂亮!焊接螺柱。

网友:
穿过去,焊后打磨

网友:
就碰焊,主要用在薄板上的螺柱和螺母焊接。我公司的80%薄板钣金上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