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4-10-24):
我一个铸铁板上面几个孔钻偏了,我用CHC208铸铁焊条把孔堵了,然后再想钻孔加工不动了,我能用什么方法重新加工吗?

网友A:
钨钢铣刀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钢铣刀铣

用钨钢钻头钻过 ,钻不动,我在想硬质合金钻头是否能钻动?

网友(点评):
钨钢与硬质合金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钨钢钻头钻过 ,钻不动,我在想硬质合金钻头是否能钻动?

不要用钻头,用铣刀。

网友:
节哀吧,,,,,,,,焊接处白口化了,试试长时间氧气烧看看。

网友:
5楼正解,烧下就好了,我在公司也遇到过;

网友:
烧后再用铣刀铣

网友:
加点柴油,然后用东西轻轻敲击,时间长些,通过振动松解!我记得一老师傅这么干过!

楼主:
严格意义上来说,钨钢指的是含钨较多的钢材,属性是钢,钨钢在使用前一般需要热处理;而硬质合金是指采用粉末冶金方法制造出来的具有金属属性的一种合金,硬质合金只需要经过磨削加工后就可使用,不需要热处理。

楼主:
我看到有一种YG6A硬质合金钻头是钻冷硬铸铁的,硬度能达到HRC91.5,不知道是否可以钻

网友:
找个电焊工烧下,然后直接用铣刀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