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精密转台控制方案

楼主(2014-10-24):
小弟最近要做个精密旋转台,在机械设计区开了贴,可是对于控制部分还是要在这里再问一下。
要求和机械设计方案见原帖: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2013&extra=page%3D1

目前基本确定是蜗轮蜗杆+5相步进电机+AB相增量编码器+驱动器+闭环电机控制器 方案

现在十分希望找到一种用电脑控制转台的方法,因为本人是做软件的,而且这个转台的应用需要跟其他设备紧密结合。

这个闭环控制方案我在淘宝上找到了些比较便宜的串口闭环电机控制器,设计区的人还说可以用运动控制卡,我想问问在有限成本范围内,什么方案能满足我的需求呢?

感谢

网友A:
我的经验不多,我感觉成本3000以内,用控制卡办不到!用控制卡就要用工控机,工控机咋也得3000元吧,卡估计也得1000~2000.

我觉得从淘宝上找控制器,应该是一个较经济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不多,我感觉成本3000以内,用控制卡办不到!用控制卡就要用工控机,工控机咋也得3000元吧,卡估计 ...

有没有具体方案呢,刚查到还有一种交叉滚子轴承的转台方案,那卖家说这个精度高到不需要编码器校正。

我还是希望能有个具体台子旋转位置的读数,哪怕不加到闭环控制器上,起码给电脑个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方案呢,刚查到还有一种交叉滚子轴承的转台方案,那卖家说这个精度高到不需要编码器校正。

...

我觉得也许用单片机行,只是也许,你参考。

比如淘宝可以买到Arduino单片机开发板,再配合合适的硬件,也许能行……

我的意见只能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也许用单片机行,只是也许,你参考。

比如淘宝可以买到Arduino单片机开发板,再配合合适的硬件, ...

我想尽量用现成的驱动和控制器,arduino没有配套的硬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尽量用现成的驱动和控制器,arduino没有配套的硬件啊

网上有步进电机的Arduino教程吧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

编码器的也有:
http://www.arduino.cn/thread-2423-1-1.html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步进电机的Arduino教程吧
http://www.geek-workshop.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

感谢,这套功率不够的,类似的还有Phidgets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套功率不够的,类似的还有Phidgets的东西。

学习了,没听过Phidgets!谢谢!

楼主:
最后还是决定用蜗轮蜗杆,控制器用的是一个串口PC控制器,硕科的RC60,这个可以用PC通过串口一条一条控制指令,还可以支持编码器,支持闭环控制。缺点是不支持S速度曲线,不支持多条指令顺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