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3保存文件的大小是0KB

楼主(2014-10-24):
将solidworks软件关闭后就打不开所保存的文件,提示在尝试打开过程中遇到错误

网友:
没有成功保存吧

楼主:
就是点保存啊,那应该怎样才能保存成功呢?

网友:
保存成功,在文件夹内,查看文件选大图标,可以看到3D示意图的

网友A:
楼主,仅凭那几句话,你想让别人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你上医院看病,光说两句话,就想让医生诊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仅凭那几句话,你想让别人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你上医院看病,光说两句话,就想让医生诊病吗

精辟!
先把问题表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