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缺陷模式,大家一起分析

楼主(2014-10-24):
我们在加工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缺陷模式,但我们今天碰到一种,却很难进行分析
加工过程如下(仅对大孔):材料是AL  3系列的,设备:数控加工中心
1、钻头先预钻孔
2、成型刀具成型(预留0.05左右给精加工)
3、最后是采用镗刀,刀片是宝石刀片,以达到表面光洁度要求

缺陷模式:
在内孔的上部有一块类似铝块的,用笔用点力挑逗没有挑出来,块在试凸在内孔表面上的
请各位发表自己的观点

网友:
易拉罐---玩笑!  夹渣(或杂)

楼主:
3系列的铝材是挤压成型的,缺陷模式是凸出于内孔表面的,用笔很难将其去除
但应该不是与材料整体的

网友:
原材料缺陷!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个别现象,是铝屑经过高温粘在上面的。

网友:
余量大点呢

楼主:
余量大了的话,会将内孔刮毛
也不是个宝石刀片的加工

网友:
这是原材料缺陷,材料在成型过程中,有夹渣或者氧化皮混入,与切削无关

网友:
楼主所说的问题应该就这一件吧?

楼主:
是个别现象,但需要找到产生的原因
不是材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