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机械之电火花螺纹加工

楼主(2014-10-24):
主要加工淬过火后超硬材质的模具刚上面较深的内孔螺纹,这是数控铣床无法做到的,如果被加工件是钛合金的,那就更有优势。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UyMTc3ODg0/v.swf

网友:
螺距要靠电极保证吧,就是不知道电极螺距是不是按正常螺距加工

网友:
好酷的放电加工!谢谢分享!

不过就算是在钛合金上加工较深的螺纹,用丝锥也可以搞定的吧。

比如说第一个图片是长丝锥,当然比这还长的就得定做了。

最契合的是这个短的。

放电加工速度不快,要是更经济的话,倒是可以好好考虑下!

OSG-shank

OSG-shank

网友:
这个都可以想得出。。。

网友:
是挺神奇的

网友:
原理应该是电脉冲吧!

网友:
放电加工如何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