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立加 vmc1100b 第四轴 a轴 用什么三爪

楼主(2014-10-24):
  因为要做夹具,在太原买不到第四轴对应的 三爪     分度头上没厂家 啊,  型号 (台湾字体)  cnc250R    还有一串字母  AUTO  Sirong
经测量,卡盘外径2 00,但是200的卡盘对应的三爪进不去

网友:
昆山钜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86-0512-57878830__昆山钜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介
http://dfmwznurvhvzqfna.shop.shangjia.cn/

网友A:
台湾旭阳 你那个是数控转台 不是分度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旭阳 你那个是数控转台 不是分度头吧

是的,360度,转圈   请问区别在那,旭阳官网进不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360度,转圈   请问区别在那,旭阳官网进不去啊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转台装卡盘需要在工作台上加连接法兰盘,分度头是主轴上直接装的法兰盘,也可以把法兰卸下来装个工作台,再有就是分度头比转台能厚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360度,转圈   请问区别在那,旭阳官网进不去啊

分度头型号是说的中心高,转台型号是盘面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