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出厂时参数如何确定?

楼主(2014-10-24):
看了下德日美的精度标准定义,跟我们的国标差别还是挺大的,想问下大家国产的数控机床列出的参数都是按国标进行确定的吗?这些参数有没有第三方检验和确认?还有一个问题是:国标是不是没有ISO的严格?路过的都可以探讨下,互相学习!

网友A:
一般自家的机床都是自家自己检验,当然检验标准一般也都是按照国标的标准检验(也有客户要求参照其他的标准)
机床出厂都带有一本检验书,里面都是一些精度的检验数据(实际的数据也有做假的可能,主要看公司自己了),
最后买家确认机床是否可以,一般通过加工零件后检测出零件精度是否达到自己要求为标准,也有邀第三方来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自家的机床都是自家自己检验,当然检验标准一般也都是按照国标的标准检验(也有客户要求参照其他的标准 ...

哇,专业啊!也就是说厂家想作假还是很容易的。 另外,有没有一个参数来表示机床整体工作的稳定性,比如10天半个月的测试结果波动幅度?

网友:
一般来说 德标的比国标要高,国标高于日标。
有些机床厂会将日标与国标混淆,来迷惑客户。但对于一些好的机床厂来说,国标的标准其实很低,很多都将国标的标准的一半作为自己的出厂标准。比如外圆加工圆度,ISO标准是0.005,但厂内标准会要求到0.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专业啊!也就是说厂家想作假还是很容易的。 另外,有没有一个参数来表示机床整体工作的稳定性,比如1 ...

作假当然容易了,但是还是要看买机床的人呀!一方面还要靠销售人员的忽悠技术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