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可以切工程塑料吗?

楼主(2014-10-24):
线切割可以切工程塑料吗?

网友(点评):
左边的眼珠怎么不调出来?

网友:
不导电的  都不可以

网友:
线切割》电火花切割》电火花放电》电火花加工

网友:
不导电不行

网友:
用线锯可以的

网友:
不能,线切割只能切导电的材料。你这是打算下料还是加工外形?

网友:
没技术真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