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良注塑缩水问题?可有偿

楼主(2014-10-24):
         图片所示为我司新做一款产品,材料为赛钢。由于需要厚度为8.0mm。注塑成型缩水变形在所难免,可是客户一再要求改善。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侠。 有没有办法能让产品更饱满,表面光滑些。
        希望有办法的前辈不吝赐教,有偿方式也可。 请私信。

网友:
既然会缩水,那就放水,理论值再上经验值,自己不行就叫别人做

网友:
那么厚的东西当然缩水啦,8MM的厚度不可以抽壳里面加骨位吗?

网友(点评):
正解!好的注塑机可以做得好些,但不能完全避免。平板件在冷却时内部冷却得慢,后冷的把先冷的拉下去了。

网友:
请介绍一下你的注塑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A:
从注塑类型上改 机械加压。增加其密度!

网友B:
从模具方面来讲,可考虑多点进胶;从注塑机来说,可加压及增加保压时间。

网友:
关键的问题还是注射工艺的改善。
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不好多说什么!

网友C:
赛钢(POM)料的收缩率非常大,最高可达2.5%以上。因此注塑件的尺寸受射胶压力和射胶时间的影响也非常大。

    当射胶压力升高或射胶时间加长时,注塑件的尺寸都会增长。反之,当射胶压力降低或射胶时间缩短时,尺寸就会变短。通常升降10%的压力或增减2至4秒的射胶时间,注塑件的尺寸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也就是說, 赛钢件的收缩率可随着射胶的压力和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很容易通过射胶的压力和时间的调整,令赛钢件的收缩率在0.3%至2.5% 的范围內变化。一个100mm长的型腔,通过调校压力和时间,可以得到约97.5至99.7毫米不同尺寸的注塑件。

    因此,注塑件尺寸一经确定,压力和时间就不能随便调整。由于机器的质量问题,一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压力波动,因而对注塑件的尺寸肯定会造成不稳定影响。如果尺寸要求比较稳定,就必須经常定时定批检查注塑件的尺寸。如果尺寸精度要求得很高,比如公差要求在正负0.02毫米以下,一台较稳定和精确的高质量注塑机就不可缺少。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注塑件出模后在很長的时间內,尺寸还会不断收缩变化。通常需要6小时以后,尺寸才会相对稳定。当尺寸精度要求高时,就要等足24小时。

    至于射胶压力和时间对其它料的尺寸,也有类似的影响,只不过是尺寸变化的程度各有不同。总之,材料可达的最大收缩率越大,影响就越大,尺寸的变化也就越大,而且也越难控制。除了POM料之外,PP料的收缩率也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从某种角度来看,有改善的可能!

网友:
从模具上:可以偷料减胶,改变进胶方式
从注塑机上:减慢进胶时间,加长保压时间,加长冷却时间

网友D:
结构上:偷料或结合实际产品放料;
加工上:模具结构改成热流道,注塑条件上也可以想想办法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偷料或结合实际产品放料;
加工上:模具结构改成热流道,注塑条件上也可以想想办法噢

谢谢!   这个改变不了

网友(点评):
楼主 如何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注塑类型上改 机械加压。增加其密度!

  谢谢。我是外发别人做的,注塑机型号暂时还不了解。 不过您说的机械加压方式能否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模具方面来讲,可考虑多点进胶;从注塑机来说,可加压及增加保压时间。

多点进胶好像值得一试,加压的话合模线位置容易起毛边。  谢谢!

网友(点评):
必须做全面的分析和考量,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赛钢(POM)料的收缩率非常大,最高可达2.5%以上。因此注塑件的尺寸受射胶压力和射胶时间的影响也非常大。
  ...

感谢您这么详细的分析,不过我这调试过很多次压力和射胶时间,但是结果确没您说的起伏那么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点进胶好像值得一试,加压的话合模线位置容易起毛边。  谢谢!

网友:
能不能分区注射分块加工。学习

网友:
非迫不得已注塑件一般不会设计这么厚,通过加筋来增加强度

网友:
增加热流道,采用多点进胶,适当增加保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