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EPSON机械手控制器的结构

楼主(2014-10-24):
  EPSON机械手的控制器外壳类似普通电脑主机,我们将“pc”机与它相连,然后在PC上开发使用机械手的程序。我现在想把机械手的控制器结构搞清楚。
问题是:
                 1.在机械手实际使用时,“pc”是不用的,那路径规划由谁来做,特别是笛卡尔路径规划??
                 2.我看了galil的控制卡,只能容纳2000linesx80char语句,而且里面的存储空间也不多,假如我编一个2000行的机械手使用程序,再将之编译为控制卡里面的运动指令程序,那空间是不是就不够了,况且在笛卡尔规划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离散数据??
                  如果EPSON的控制器是pc+控制卡的这种结构,那个大机箱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能代替pc的东东??或者epson的控制器是其他的结构??
                 有谁知道吗,交流交流

网友:
额,爱普生的东西很成熟了,保密工作肯定做得很好,反正我们公司的连调试都不会。。。。

网友:
找供应商

网友:
我也不清楚,不过按你说的有可能在“pc”里编g代码时同步解析成角度和速度值存在控制卡或外部内存库里,这样复杂的逆解规划由“pc”搞定了,接下来开机时每个关节控制卡按时间不断取出角度值速度值运行。所以想了解控制器算法只有从“pc”机里的编译器入手。

楼主:
多谢小伙伴们解答,我现在知道个大概了,控制器里面是有一个上位机的,可是这个上位机该怎么搭建,还是不会,什么硬件,什么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