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对普通电机频繁通断来控制转速?

楼主(2014-10-24):
请教各位大师,能否对普通电机进行频繁通断,比如通1秒断1秒来控制其转速?转速精度要求不高,误差10%都没问题。

网友:
360搜索过了,可以的。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这样运行的话别直接启动,加个软启或者变频器。否则容易烧电机

网友: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但这样操作转速太不恒定了。我考虑恐怕还会发热,因为你这样操作,使电机一直处于启动状态。

网友(点评):
电机后面连一个飞轮。

网友(点评):
飞轮有稳速作用,带飞轮就无法控速了

网友:
电机受不了吧,你这启停频率有点高啊

网友:
加变频器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10%的误差要求不是太低,靠手控制开关不太现实。要有测量,要判断负载,是个技术活。

网友(点评):
不能用手,一个是不准,一个是累 ~~~ 先调试,装个转速表,在继电器上设置通1断1,或者通2断1,观察规律。。。

楼主:
加变频器,问题是解决了,但就没这回事了。
这个不是具体应用,纯粹是理论探讨。
从能量的角度来讲,通电就是输入能量,转速肯定会升高,断电动能损耗则速度降低,速度在波动,如果频繁通断,那么速度的波动就很小,有时就能满足要求。
考虑发热可以装独立风机。

物质实现,听说可以用一种特殊的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大家有兴趣不妨讨论下。

网友(点评):
一般小电机都是直接启动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 不是说不能用 是是不了多久

网友:
直流电机都是这么调速的 PWM

异步电机不太熟悉

网友(点评):
恩,这么是目前最常用的

楼主:
PWM, 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
又是早已有之,又是早已有之!

网友(点评):
PWM还是变频技术

网友:
固态继电器调压调速, 便宜的很.

网友:
逍遥大哥是想做步进电机的节奏啊

网友:
大侠,我以前是用普通减速机+电磁离合器,通过电磁离合器吸合来停走.但是1s时间间隔,太短,离合器没还断开就已经吸合,哈哈

网友:
我们配的调速电机 就经常配合我们的分割器频繁起停的    一般用调速电机带刹车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大侠的凸轮分割器,一般配什么电机?

网友(点评):
调速电机 普通电机加减速机 配离合器 步进电机 雕铣机分割器用伺服电机 ....很多啊 呵呵 不过如你说的 一直频繁起停我们这很正常了 大侠

网友(点评):
比方说用普通电机连接分割器,8个工位。只用接近开关来控制分度行不行。

网友(点评):
可以的 电机最好带刹车 这样才停的更准

网友(点评):
给个样本下载地址 :)

网友(点评):
呵呵 我只有分割器的样本 配套电机我们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配的

网友(点评):
就是分割器的样本。

网友(点评):
加我Q379269347 我发给你吧

网友:
加个控制离合器不行吗?频繁启动电机容易烧坏

网友:
输送带2s停送,加电磁离合器的我们做过,2s通断,没有问题。频繁通断电机,速度上不去,而且容易烧电机。

网友:
兄弟,路走偏了。因为电机的机械特性决定了速度、载荷,电流这几点的关系。

网友:
回复搂住:可行,我骑电动车就是这么控制速度的

网友:
可能不行,应该加变频器。

网友:
单片机控制电机,用PWM好像就是这样的,控制占空比。

网友:
用过离合器就好了,惯性大的就带个刹车。其实你这样用也没关系,我用过一段时期,没问题,不过后来觉得不妥后来改成用离合器了。
其实凸轮分割器也是频繁启动,你可以参考他们的电机是怎么配的。论坛里貌似有个家伙图像是个凸轮分割器的很活跃,你可以问问他。

网友(点评):
离合的更好 价格高一些

网友:
电机受不了,容易烧电机
加电磁离合器

网友:
可以另外加一电子控制离合器

网友:
我是机械方面的,看到你这个帖子觉得很新奇,有想法。
我觉得不行吧,先不谈电机的寿命什么的,就说频繁启动之前,电机的速度也是不一致的,启动后加速度呢,加速后的速度呢,都应该不一样。

网友:
用过三相交流力矩电机,配套的控制器就是用PWM原理通过控制双向可控硅的通断来实现三相交流电的无级调压的,原理也就是控制电机的通断(频率当然比手动要高得多了)来调节速度和调节出力。

网友:
如果电机散热量能使电机温度低于绝缘使用温度,应该能频繁通断吧,至于能不能用这种方法控制转速,没接触过,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其实电机处于怠速状态的启动电流没像一般启动那么大的,只要电机温度不大就行,另外50hz交流电开关频率最好低于10hz或大于100hz不要破坏它的相序就行。

网友:
普通的电机和专用的电机一样调速都是有方法!

网友:
变频器有一功能是多段速度,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用变频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变频器调速,是很成熟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