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 管路系统pipe有公制的吗

楼主(2014-10-25):
求高手帮忙解决:pipe英制改公制啊

楼主:
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
一种解决方式是接受英寸,因为常说的是6分管,一寸管,说的是英寸,与其转换单位造成理解无能,倒不如接受英制单位;
一种解决方式是自己建库,建立公制单位库,但要注意,涉及到英寸管时还是会造成困扰